7009: Trim value invalid, value is blank or zero是什么错误

楼主(2014-04-22):
用的是K21的1M的芯片,今天给客户更新32k的boot,客户用的是pemicro的脱机烧录器,客户那说烧不了,报7009: Trim value invalid, value is blank or zero,但烧之前的一个没有boot的程序是可以的,这两个程序除了大小不一样,实在想不出在什么区别,都是基于同一个工程改出来的,不知道这个Trim value是啥东东,在什么地址上,求助,谢谢!

楼主:
用的就是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1908-1-1.html这个贴子里的P&E CYCLONE MAX 烧录器

没有用jlink的原因是jlink V4.50不支持这个1M的芯片,如果能给个支持1M芯片的jlink软件也行啊,只要能烧下去就行,谢谢

网友:
查了一下这调试器的手册,也没有对这句7009: Trim value invalid, value is blank or zero更详细地介绍。

要不你检查一下芯片trim 内部IRC的地址看是否被你误操作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具体是哪款型号,所以按K21P144M120SF5RM手册内容查找了trim内部IRC的地址。
可以看到4.3.1 Alternate Non-Volatile IRC User Trim Description章节表格有列出对应地址

楼主:
看了下工程里的设置,芯片型号是: Freescale MK21FN1M0xxx12

明天我再仔细看下这个地址0x3FC-0X3FF上的设置吧,谢谢!

楼主:
我看了芯片pdf文档,TRIM寄存器的地址和您的截图是一样的,我对比了一下之前正常的bin和现在这个boot.bin,0x3FF都是0,0x3FE正常的是0x01,不正常的boot是0x00,打开工程文件查看,在vectors.c中,#define VECTOR_255      default_isr,所以0x3FC中的内容是default_isr的地址,原因只是因为两个工程大小不同,所以default_isr的地址不同,所以0x3FE上正好是0x01就正常了

这么看是不是这个vectors.c有问题,应该去除VECTOR_255这个定义,把0x3FC的内容设为 00 00 01 00就行了呢,谢谢

楼主:
客户那反馈已经可以正常烧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那反馈已经可以正常烧写了,谢谢

不用客气 恭喜你问题解决了
以后如果还需要bootloader,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等得花儿都谢了,Kinetis Unified Bootloader 1.0版本终于发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1908-1-1.html这个贴子里的P&E CYCLONE MAX 烧录器

没有用jlink ...

可以在JLINK中直接选ARM Cotex M4,但是Flash地址跟RAM地址要自己定义,就行了,呵呵,也可以仿真下载

楼主(2014-06-23):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JLINK中直接选ARM Cotex M4,但是Flash地址跟RAM地址要自己定义,就行了,呵呵,也可以仿真下载 ...

能说下具体的设置参数吗,我试了很久,都不行,已经锁死了两块板子了,都不敢再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下具体的设置参数吗,我试了很久,都不行,已经锁死了两块板子了,都不敢再试了 ...

说错了,我说可以从KEIL的目标芯片中选择ARM里面的M4的核,而你在第二个选项卡中写上起始的RAM与ROM的地址,就可以仿真下载了!不过你直接下了MDK5.1也行,5.1最新的都可以支持!

楼主:
我用的是IAR,调试下载是没问题的,但想直接在J-FLASH ARM V4.50里下就不行了,找不到Freescale MK21FN1M0xxx12这一项,我选了个MK10FN的,能connect,也能auto下进去,但下完了芯片就锁死了,再也连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