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中断

楼主(2014-04-22):
有谁配置过MPU6050的中断输出啊,这两个寄存器的值,根据什么确定啊?????
这两个值和设置的  加速度量程  有没有关系啊??

楼主:
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A(2014-07-04):
请问下你6050的中断配置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你6050的中断配置成功了吗?

中断到是成功了   但是 这个阈值我都不清楚到底事多少 不过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断到是成功了   但是 这个阈值我都不清楚到底事多少 不过能用

粗漏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仅供参考:

   加速度传感器的任意一个轴超过MOT_THR 设定的值时,移动检测计时器就会开始计数(1ms周期),计数值超过 MOT_DUR 设定值后中断就会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漏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仅供参考:

   加速度传感器的任意一个轴超过MOT_THR 设定的值时,移动检测 ...

我也这么理解的-----------

楼主:
        I2C_WriteByte(MPU6050_DEFAULT_ADDRESS,MPU6050_RA_MOT_THR,0x01);                                    //        0x1F  //Ô˶¯¼ì²âãÐÖµ   when 16G

楼主:
中断程序
I2C_WriteByte(MPU6050_DEFAULT_ADDRESS,MPU6050_RA_MOT_THR,0x01);                                    //        0x1F  //Ô˶¯¼ì²âãÐÖµ   when 16G
        I2C_WriteByte(MPU6050_DEFAULT_ADDRESS,MPU6050_RA_MOT_DETECT_CTRL,0x00);          // 0X69  //  MOT_THR  Ë¥¼õƵÂÊ
        I2C_WriteByte(MPU6050_DEFAULT_ADDRESS,MPU6050_RA_MOT_DUR,0x01);                                    // 0x20        //³ÖÐøʱ¼ä
        I2C_WriteByte(MPU6050_DEFAULT_ADDRESS,MPU6050_RA_INT_PIN_CFG,0x0A);              //        0x37  //ʹÄÜÅäÖà Êä³öÖжÏΪ50umµÄµÍÂö³å
        I2C_WriteByte(MPU6050_DEFAULT_ADDRESS,MPU6050_RA_INT_ENABLE,0X40);               //        0x38  //ÖжÏʹÄ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断到是成功了   但是 这个阈值我都不清楚到底事多少 不过能用

你好,我现在配置运动中断也可以,但有时感觉不是很灵敏,我的设置是参照9150数据手册上推荐的设置去配置中断的,我设置的几个寄存器值如下:
           write_byte(PWR_MGMT_1, 0x00);
        write_byte(PWR_MGMT_2, 0x00);
        write_byte(ACCEL_CONFIG, 0x00);
        write_byte(CONFIG, 0x00);

        write_byte(INT_PIN_CFG, 0x80); //INT pin is active low  push-pull

        write_byte(INT_ENABLE, 0x40);
        write_byte(MOT_DUR, 0x01);
        //write_byte(MOT_THR, 20);
        write_byte(MOT_THR, 0x1F);

        write_byte(MOT_DETECT_CTRL, 0x00);

        write_byte(ACCEL_CONFIG, 0x07);
        write_byte(PWR_MGMT_2, 0xC7);
        write_byte(PWR_MGMT_1, 0x20);

设置门限的值根据自己需要调整,其他的值都是按照手册推荐设置的。我现在用9150就用它的运动中断来判断静止和运动,所以希望对运动感知灵敏一点。不知道你现在试下来怎么样,能否帮我看看我的代码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还有就是不知道你是否碰到这么个问题,把板子放置到某个角度,即使是静止状态也会产生运动中断,这是不是跟没有进行校准有关?

网友(2014-09-03):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现在配置运动中断也可以,但有时感觉不是很灵敏,我的设置是参照9150数据手册上推荐的设置去配置 ...

你好,请问你的陀螺仪中断调好了吗

网友:
LZ 最后把这个问题 解决了吗?

楼主(2014-10-23):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现在配置运动中断也可以,但有时感觉不是很灵敏,我的设置是参照9150数据手册上推荐的设置去配置 ...

这个问题倒是没有发现,不会误触发中断,只是读取的数据差别较大-----

楼主(2014-12-24):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你6050的中断配置成功了吗?

        I2C_WriteByte(MPU6050_DEFAULT_ADDRESS,MPU6050_RA_MOT_THR,0x30);                                    //        0x1F  //Ô˶¯¼ì²âãÐÖµ
         I2C_WriteByte(MPU6050_DEFAULT_ADDRESS,MPU6050_RA_MOT_DETECT_CTRL,0x00);          // 0X69  //  MOT_THR  Ë¥¼õƵÂÊ
         I2C_WriteByte(MPU6050_DEFAULT_ADDRESS,MPU6050_RA_MOT_DUR,0x01);                                    // 0x20        //³ÖÐøʱ¼ä
         I2C_WriteByte(MPU6050_DEFAULT_ADDRESS,MPU6050_RA_INT_PIN_CFG,0x0A);              //        0x37  //ʹÄÜÅäÖà Êä³öÖжÏΪ50umµÄµÍÂö³å
         I2C_WriteByte(MPU6050_DEFAULT_ADDRESS,MPU6050_RA_INT_ENABLE,0X40);               //        0x38  //ÖжÏʹÄÜ

如此设置  没有问题
但是加速度的阈值怎么计算不知道
这个 不知道怎么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