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使用CW10.x的PE禁用NMI不可屏蔽中断

楼主(2014-04-22):
使用CW10.x的PE工具禁用NMI(不可屏蔽中断)

已经遇到好几例误使用NMI引脚问题,所以在此与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的经验,并列举了在CodeWarrior10.6软件上使用Processor Expert工具禁用KL25芯片NMI功能的操作步骤。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不足之处欢迎指正,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小经验。

问题起因:
Kinetis芯片的不可屏蔽中断引脚NMI_b在电路设计时被作为GPIO与外部设备连接了。调试程序时才发现:哪怕通过引脚复选功能切换位(Pin Mux Control)将该引脚配置成GPIO功能,该引脚上的低电平还是会导致程序进入不可屏蔽中断,而这与当初把这NMI_b引脚作为GPIO的设计初衷不符。所以想寻找是否有这种 不改变硬件电路,仅通过软件程序禁用NMI功能 的可能?

解决方法:
以KL25芯片为例打开参考手册KL25P80M48SF0RM,通过“6.3.2 FOPT boot options”(图1、图2)我们可以看到:只读寄存器FTFA_FOPT的NMI_DIS位显示NMI功能是否使能,而这个FTFA_FOPT寄存器的值在系统启动时会从flash configuration field的NVM's option byte处加载。
根据提示再查看“27.3.1 Flash Configuration Field Description”(图3):Flash Configuration Field Byte Address为0x0040D处对应的1个字节就是之前提到的Flash nonvolatile option byte。
那么若想禁用NMI_b引脚上的不可屏蔽中断功能,就需要将Flash Configuration Field处0x40D地址Bit 2的值改为0。

图1

图2

图3

这篇既然是讲解CodeWarrior10.6软件上使用Processor Expert工具禁用KL25芯片的NMI功能,所以以下操作步骤适用CodeWarrior10.x带PE的工程:
1.创建新的Bareboard工程并选择MKL25Z128芯片

2.选上自己的调试工具(此处使用FRDM-KL25Z板载OpenSDA)

3. Rapi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选项勾选Processor Expert工具,Project Mode选择Standalone。(至此已完成新工程的创建)

4.在CW10.6的PE界面下修改配置
4.1将PE窗口的显示级别调成Advanced(CW10.6之前版本选择Expert)
4.2选择芯片型号为MKL25Z128VLK4
4.3将Component Inspector-Cpu窗口Properties中Internal peripherals的NMI pin选择Disabled
4.4将Cpu interrupts/resets的NMI interrupt选择Disabled
4.5点击生成Processor Expert代码

通过查看Generated_Code文件夹下Cpu.c文件中的/* Flash configuration field */部分,可以看到NMI_DIS=0,其他位为1。也就是NV_FOPT(0x40D地址)被写入了0xFB。

附件为文档形式的<使用CW10.x的PE禁用NMI不可屏蔽中断.pdf>以及测试工程: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帖汇总链接进入。

网友A:
在CMSIS里也有相关设置,startup_MKL25Z4.s文件里面就可以选择屏蔽NMI

网友B:
KL为什么不是KE?

网友C:
这个管脚 需要接上拉电阻 就没事。 如果不接的话,可能首次上电都没法连仿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MSIS里也有相关设置,startup_MKL25Z4.s文件里面就可以选择屏蔽NMI

不同的编译环境,修改这个的地方会有所不同。
你指的应该是Keil MDK软件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KL为什么不是KE?

因为K\L系列对于这个Flash Configuration Field 的修改比较类似。
而且Kinetis系列这两款推出时间较长所以先以此为例给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脚 需要接上拉电阻 就没事。 如果不接的话,可能首次上电都没法连仿真器吧?? ...

KLQRUG 文档的“2.1.3.4.1 RESET_b and NMI_b”你可以看一下是关于NMI_b引脚外部连接的。
NMI_b引脚和Reset_b引脚类似,在此推荐是上拉10K电阻 和 对地接100nF电容。

网友(2014-05-24):
想问一下,如果不禁用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在用MKE02的时候,Jlink总是报错。

网友(2014-09-03):
这个已经会了,初用这个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回帖看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