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移动电源竞赛-原理图(合并)

楼主(2014-04-22):
经过约三周的时间,整合了大家的一些建议,现将其合并。
1、USB输出接口加入TI的TPS2513A,以取得更好的兼容性。
2、升压分为两种,一种是IC直接出PWM控制,另一种是使用liubin1109 网友推荐的ME2139F为控制器,看手册效率不错,电路也很简洁。
3、修正RST复用引脚不能做为输出的问题,改为输入检测。
4、按键与扩展IC的SER共用(实在找不到能用的引脚了)。

大家再拍两下,就能给wangjiati 画板了。
由于原理图是直接在原图上加的,大家将就看看。
补充:sch文件是PADS Logic 9.5格式。

更新字体: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PDF软件问题,图里面的说明部分有乱码.

网友:
我的也是的,有乱码,用的是福星阅读器。

网友:
是打开PDF 软件 没有楼主用到的字体的问题,

网友B:
那几个LED共用阴极电阻,在点亮个数不同的时候亮度会不一样吧。不过如果用扫描的话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HR7P156的PWM能做同步整流boost?
同步整流boost需要判断电感零电流点关闭整流MOSFET,连STM32都做不了,只见过TI的DSP和Microchip的dsPIC能做,因为他们的PWM是可以由模拟比较器门控的。

网友:
过零电流点可以通过输入电压,输出负载电流来推算。死区时间怎么弄呢?

网友:
好像我的也有乱码哎

网友:
我打开的PDF也是乱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R7P156的PWM能做同步整流boost?
同步整流boost需要判断电感零电流点关闭整流MOSFET,连STM32都做不了,只 ...

HR7P156不行, 但HR7P167/HR7P169可以, 增强型的PWM时基独立, 比dsPIC更有进步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也是的,有乱码

网友:
终于找到了

楼主:
乱码字体已经修正,更新到顶楼。
PADS的PDF转换时,汉字全部会变乱码。

网友:
dc2dc升压的话 需要检测电感零点吗  不检测也没事吧  就是工作在连续状态吗   大师给扫扫盲 我不大懂这个升压 我现在用带死区的pwm来做升压 没检测零点,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R7P156的PWM能做同步整流boost?
同步整流boost需要判断电感零电流点关闭整流MOSFET,连STM32都做不了,只 ...

应该是做不了同步,不过可能有高手直接用汇编整个仿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做不了同步,不过可能有高手直接用汇编整个仿同步。

楼主辛苦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做不了同步,不过可能有高手直接用汇编整个仿同步。

要做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轻载时不做同步整流,达到一定负载后电感进入连续模式才做,这样就不需要判断零电流关断。何时进入连续模式可以通过输入电压、输出电流和电感量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做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轻载时不做同步整流,达到一定负载后电感进入连续模式才做,这样就不需要判断零电 ...

这个就得靠个人的软实力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PDF软件问题,图里面的说明部分有乱码.

修改字体为宋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改字体为宋体就可以了!

PADS里面就是改为宋体,直接转为PDF的时候文字会叠在一起。
用PDF打印机就正常。

网友:
这个是用PADS画的吗?没有接触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LED共用阴极电阻,在点亮个数不同的时候亮度会不一样吧。不过如果用扫描的话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

这样加电阻不会出现明暗问题,加位选就会出现共电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加电阻不会出现明暗问题,加位选就会出现共电阻的问题。

我说的不是数码管,我说的LED

网友E:
引用 楼主:
PADS里面就是改为宋体,直接转为PDF的时候文字会叠在一起。
用PDF打印机就正常。 ...

我用的是精简2007,字体设置为  仿宋GB2312,直接导出PDF,没有用打印机。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精简2007,字体设置为  仿宋GB2312,直接导出PDF,没有用打印机。是可以的! ...

你看一下我这里的效果,重叠的,直接Create 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一下我这里的效果,重叠的,直接Create PDF:

XP系统,这是我的生成步骤,你说的字体重叠我没有遇见过!

网友:
mark 以后留着用

网友G: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
1:ZD1 的作用是什么 ?  如果过压了ZD1可能就烧毁了,然后导致保护板动作吗?
2:Q4 , Q5 没有必要用 ,直接IO驱动 , 并且Q4接一个高的VOUT , 世纪加到MOS管上还是只有IO电压-0.6V , 起不到作用。
3:Q1 , Q2 直接用单片机驱动,可能会导致Q1,Q2关断有问题。
4:电感可能太小了,这个单片机可能出上百K的频率吗?

网友:
值得学习!先收了!

网友:
楼主,关机电流是多大呢?

网友H:
大家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吗?没有电池电压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家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吗?没有电池电压检测?

原理图上少了采样分压电阻,MCU上有V_BAT保留。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D:
HR7P156不行, 但HR7P167/HR7P169可以, 增强型的PWM时基独立, 比dsPIC更有进步

这么厉害  比dsPIC都厉害    国产芯 我看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上少了采样分压电阻,MCU上有V_BAT保留。
谢谢提醒。

我以前没用过移动电源  但是我想玩玩移动电源  可以报名不,可不可以给我套件啊  跪求

网友J:
所谓的海尔移动电源就是指用海尔单片机做控制器的移动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所谓的海尔移动电源就是指用海尔单片机做控制器的移动电源吧。。。

还不理解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
1:ZD1 的作用是什么 ?  如果过压了ZD1可能就烧毁了,然后导致保护板动作吗?
2:Q4 , ...

1、ZD1应该是防静电,齐纳管也可以,最好用TVS管。
2、Q4、Q5很有必要。
3、Q1、Q2的处理,我也很疑惑,请楼主解答。
4、PWM频率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是有点麻烦,我猜测楼主应该有高招,请楼主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有套件出吗?

网友:
终于看到技术问题的细节上讨论啦,还是希望楼主出个设计提要把关键的地方详细讲讲。

网友:
引用 网友K:
1、ZD1应该是防静电,齐纳管也可以,最好用TVS管。
2、Q4、Q5很有必要。
3、Q1、Q2的处理,我也很疑惑, ...

那些大的电容C8,C9,C8-1,对于静电来说就是汪洋大海 , 完全无视! 所以ZD1的确很罕见这样接法。
Q4,Q5 ,真是可有可无,本来单片机的IO就是一对这样的管子,并且还是MOS管,效果肯定好过这个三极管,而且驱动电压是3V,比起目前的驱动2.4V高 , Q3导通电阻要低一些,效率至少要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以前没用过移动电源  但是我想玩玩移动电源  可以报名不,可不可以给我套件啊  跪求 ...

可以啊, 报名就行

网友:
有木有电机控制器的开关电源方案?

网友:
mark,移动电源!顶!

网友:
准备报名.

网友:
不明觉厉啊.

网友:
楼主,一定要用ME2139F吗,网上都买不到啊

网友L:
升压电路单片机和ME2139F是二选一的吧?使用单片机的PWM时,当D_PWM输出高电平死机了或调试的时候中断输出高电平的时候,MOS H8205A导通,导致电池直接通过电杆L1短路。建议中间穿一个电容隔直后输出信号加上拉或下拉电阻再经过门电路整形后驱动MOS,当单片机不输出PWM信号时,驱动信号因为上拉或下拉电阻经过门电路可以保证MOS管事关断状态。当然要是单片机的D_PWM输出可以保证一直有pwm信号或无PWm信号时是输出0或输入状态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报名

网友:
报名参加,学习下。

网友:
LZ 充电电流检测比较明白,但上次看到坛子里的一张图,为什么在运放后面要加个基准啊?

这里有位兄弟解释了下,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5745-1-1.html
但不是很明白,怎么“放电时同向端输入负”。忘大虾赐教啊!

网友:
还有如果用了TPS2513是不是R8,R27,R28,R29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了?
我这菜鸟看了半天才看懂电路了,以前用boost很多,但没用过buck方式降压。Buck和Boost都是用L1,Buck用的很妙。
当时看了半天怎么没有D1,看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是Q3的DS之间有个管子。
LZ,不知道我分析对不?

网友:
市场节奏错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R7P156的PWM能做同步整流boost?
同步整流boost需要判断电感零电流点关闭整流MOSFET,连STM32都做不了,只 ...

该升压电路实际上没打算做同步整流Boost吧?
电路中已经有了D1了,如果没有D1,那就得用Q1了。不知道对不?

楼主:
昨天晚上又把201的DS看了一下,ADC输入的阻抗为10K,看来必须得要来一个运放了。

网友: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移动电源,不过不是海尔的。我只是一个新手,查了一些资料,花了原理图,请楼主指出错误让我改正一下。

网友M:
元件这么多,没有成本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元件这么多,没有成本优势

可以自己选择用哪些元件

网友(2014-05-27):
踊跃参与

网友:
dxp打不开

楼主:
上面已经写了:sch文件是PADS Logic 9.5格式。

网友:
充电宝还要用单片机吗。。。我一直觉得只用TP4056就可以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升压电路单片机和ME2139F是二选一的吧?使用单片机的PWM时,当D_PWM输出高电平死机了或调试的时候中断输出 ...

你说的这个问题,的确是个问题点,单片机在复位之前,IO端口会出现随机电平信号,如果这个时候出现高电平。那么会出现瞬间电池短路状态,长期以外。对电池不好甚至烧坏MOS.

网友:
这种2路输出和1路输出有啥区别,会抢电流。

网友:
谢谢楼主的整理啊

网友(2014-06-29):
MARK,来晚了,从头学过

网友N: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上少了采样分压电阻,MCU上有V_BAT保留。
谢谢提醒。

你头像看起来真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头像看起来真酷的

过奖,此照片是2008年,我和夫人在宿舍自己拍的,PS了一个背景。

网友:
老陈也是PS高手啊

网友:
听说移动电源要出标准了,行业太混乱了——

网友(2014-08-18):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LED共用阴极电阻,在点亮个数不同的时候亮度会不一样吧。不过如果用扫描的话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

能解释一下,那4个LED灯(LED1 LED2 LED3 ED4)如何实现显示电量状态的,看不太明白这个电路,谢谢

网友(2014-10-14):
移动电源太混乱了,价格低的真不能用,只能充一次,没有第二次,绝了,厉害吧!

网友(2014-12-07):
顶起谢谢楼主共享出来资料

网友(2018-05-03):
买了东软载波单片机应用系统,里面移动电源代码省略太多,宏定义都没写出来,看起来太费劲,而且没光盘,没提供代码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