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XP支持多大内存?多少CPU?

楼主(2014-04-22):
本不太关心此事的,但越不关心越是上心,想搞清楚这个问题了。如题。

有关的争论也在这里: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5694-1-1.html
有的说内存最大3G,有的是3G多点,并且还出示了证据,貌似是不是只有微软官方才有最权威的答案?答案又是啥?咱如何自己做个测试?

网友:
32位的系统,最大4G的寻址空间

网友:
64位的XP据说不稳定,而且整个XP对多处理器支持也不是很好。。。这么好的配置,WIN7-64bit吧

网友A:
这CPU帅气呀,8个框框呀

网友:
I7四核,用win7x64,不上8G内存对不起自己,32为只能到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CPU帅气呀,8个框框呀

框框是啥?SB实验室的机器,这么高端的电脑,怎么也得装个WIN7,还G8装个XP,丢死个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框框是啥?SB实验室的机器,这么高端的电脑,怎么也得装个WIN7,还G8装个XP,丢死个人了。。。。 ...

任务管理器八个框

网友B:
已经讨论过很多了,是微软对桌面系统内核做了限制,32位服务器系统并没有这个限制的。
用软件对内核打个补丁就可以支持最大128G的物理内存,虽然单个进程还是不能超过2G,但不同进程可以用完所有物理内存。

网友:
这个cpu还有睿频功能不?睿一下就更猛了。

网友C:
XP完美使用8G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XP完美使用8G的路过

说话不说完,菊花万人捅。。。。。。

网友:
4G的内存,XP系统只认到3.43G

网友:
自己计算  2^32BIT    ——》G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话不说完,菊花万人捅。。。。。。

应该是使用了内存补丁

网友:
楼主,你最下面两个图标怎么回事?
32位XP开启了PAE最大支持4G内存(32位地址线),Win2003最大支持64G(36位地址线)。没有开启PAE嘛,就是3G多一点。
用了8G的那个哥们要么使用了64位的XP,要么采用了小补丁,要么虚拟成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讨论过很多了,是微软对桌面系统内核做了限制,32位服务器系统并没有这个限制的。
用软件对内核打个补 ...

怎么做到的

网友:
PAE很多年前就有了,586时候就支持不止4G了。
xp支持不到4G内存这个情况是MS特意做的。

具体的可以看下维基:http://zh.wikipedia.org/zh-cn/%E ... 0%E6%89%A9%E5%B1%95

网友:
我的只支持不到3G

网友D:
XP 也有64位。  话说,跟系统,跟CPU的位宽也有关系吧? 这点位寻址范围计算,应该难不倒电工吧

网友:
网上搜内存补丁  找XP支持4G的,下载执行就可以用,不过貌似我用没啥改观,只是显示能显示出来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XP 也有64位。  话说,跟系统,跟CPU的位宽也有关系吧? 这点位寻址范围计算,应该难不倒电工吧 ...

话说51芯片也可以用上1M的RAM/ROM,其实电工室很聪明的;
只要主板可以支持的话,肯定可以用到,至于那个系统,需要专门的驱动或补丁了

网友E:
一不小心看到 360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不小心看到 360 了...

你不说还好,一说更恶心了。

这实验室,刚装的。。。。这配置,整个WIN7该多好,结果那SB们愣是弄了个XP,这叫微软情何以堪啊?尼玛要弄XP整这么高的配置干吗?还装个360.。。。。。。。。

网友:
打个补丁, 就最大能支持到64G. 4G是实际的物理地址, 但是好像X86有个4位的段偏移地址, 从8086就一直保持着. 所以最大16*4=6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