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时序分析问题?

楼主(2014-04-23):
请教大家
刚开始学 时序分析,下面的 data required  为何距离latch edge锁存时钟 好几个时钟周期之后?
一般我看到的资料上 都是 像下面 图2、  图3那样, 图1中的data required(在多个latch时钟沿之后) 也是不满足 图2、图3中的 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要求啊?

图1

图2

图3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设置时钟啊?看你的时钟周期为1ns,就是1G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