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WR841经常死机,有解决方法吗?

楼主(2014-04-23):
家里有一只TP-LINK的路由器WR841N.用了两年,一直正常.
但最近发现经常掉线,无线设备取不到.重启一下就好.但用不久还是会出现上述这种情况.
重刷固件后也是一样.
想问问万能的坛有没有办法?

网友:
一样的,我都放弃不用了

网友:
经常掉线,无线可以找到,总要重启,几年来一直正常,好像2-3年的样子;
感觉应该是电源部分电容变质了,接成副路由(交换机)正常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路由器很便宜,质量自然也跟不上了。买个好点的吧。
如果是DIY一族,可以考虑给他定时重启看看。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电解电容坏了,换个电源适配器看看

网友:
CPU加散热看看有没效果. 话说我在单位用的 FW54R 真稳 定,  还是在室外,暴晒, 还是工作于WDS中继 模式下, 10个用户内, 同时在线5用户内,   长年不用重启.......

网友:
以前正常后来不正常应该是电源部分电容或适配器不行了。
也有可能是主芯片太热长时间工作寿命快到了。

网友:
我的WR941N以前也是出现PING不通路由器,重开电源后正常,现在自己就好了

网友:
把外壳拆了,就好了。

网友A:
我公司新买的其它品牌的路由器也有这些现象,感觉是不是某些手机和某些路由器芯片有不兼容,开着开着就死掉,但如果关掉wifi的话,就一直没问题。

网友:
我也用这个路由器,有时候特别恼火。
我发现用QQ界面上的链接打开腾讯的QQ空间等就特别容易导致这个路由器死机,ping不通,但过几分钟后有可能自己恢复,一般都是要重启才行。

网友:
还是5年前的tplink wr541g耐操

网友B:
我也用的是841,拆开后把供电的电解换了个固态电容,然后在CPU上涂上导热硅胶粘上一个小散热片,感觉稳定多了,用了好几年

网友:
家里的wr842很稳定,不发热

网友:
多半是电容不行了,拆开看电容有没有膨胀的,有的话直接换掉应该就可以了。

PS:我的TP-LINK猫去年也是不能拨号,后来拆开发现有电容膨胀的,直接换掉就好了

网友:
我的路由器也经常死机。
但自从我打了他们的客服电话,客服告诉我,等毛病重新出现的时候就联系他。
结果路由器再也没死过。

网友:
我也是这货,老死机,后来问了客服,客服让我升级,升级后没死过,不过现在没用了。

网友:
建议升级下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的是841,拆开后把供电的电解换了个固态电容,然后在CPU上涂上导热硅胶粘上一个小散热片,感觉稳定多 ...

正解,多部分是电源供电部分的寿命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新买的其它品牌的路由器也有这些现象,感觉是不是某些手机和某些路由器芯片有不兼容,开着开着就死掉 ...

感觉是不是某些手机和某些路由器芯片有不兼容,

你想逗死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不是某些手机和某些路由器芯片有不兼容,

你想逗死我呀。

不兼容现象挺多的,我就遇到几次

2010年买的网件WNR2000,跟THINKPAD T400 就不兼容,几分钟掉线一次,其它笔记本手机没问题。

我现在用的水星MW4530R,用原厂固件,THINKPAD T400网卡是W5100,速度最大也就54M(其它笔记本300M),路由器刷OPENWRT固件后,W5100网卡终于也能300M连接。

MTK芯片的手机连接MW4530R路由器,会频繁断线,但是笔记本不会。

网友:
841有很多版本的,我的v3版本的。发热不高。很稳定。建议换电容,芯片火热也会失去响应

网友:
看是哪个版本的,打开看看主控芯片发热厉害不

网友:
我的磊科nw614路由也一样,老是自动断开连接,重启后OK,做副路由没问题。

网友(2014-06-12):
是不是电源电压不稳,或者是芯片过热

网友:
无线不要用bgn自适应,固定一个试试。

网友:
把DDR换成128MB 刷OpenWRT 或 DDWRT ,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