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了一个晶圆,顺手拍了两张照片

楼主(2014-04-23):
未知型号的晶圆,看着挺不错的,显微镜下拍的

网友A:
原来芯片里面是这个样子。LZ这个是多少倍的显微镜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芯片里面是这个样子。LZ这个是多少倍的显微镜拍的?

物镜是4X 目镜是10x,

网友B:
这只是片裸片嘛-Die. 牛屎黑胶里边封固的就这东东.

虽然die是从wafer上切下来的.但两者好像不能混为一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片裸片嘛-Die. 牛屎黑胶里边封固的就这东东.

虽然die是从wafer上切下来的.但两者好像不能混为一谈吧 ...

还是你专业,之前是混为一谈了

网友:
这那是晶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片裸片嘛-Die. 牛屎黑胶里边封固的就这东东.

虽然die是从wafer上切下来的.但两者好像不能混为一谈吧 ...

太professional了

网友C:
找了一下, 找到之前显微镜下拍的几张裸片的照片, 传上来给大家看看.

上边那一排是绑定的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了一下, 找到之前显微镜下拍的几张裸片的照片, 传上来给大家看看.

上边那一排是绑定的焊盘.

怎么看裸片的型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看裸片的型号?

片子上印有字的,但不确定是不是所有的裸片都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片子上印有字的,但不确定是不是所有的裸片都会有。

哦,这个裸片上好像没字

网友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dengcanjun\My Documents\照片\ABA54563
这是我开封微波的PA,还是比较容易看懂电路,数字的就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开封微波的PA,还是比较容易看懂电路,数字的就难了

老大 你的图片。。。。还在你的C盘里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大 你的图片。。。。还在你的C盘里啊

不好意思,不是很懂怎么发图,现在补上!

网友D:
再上传一张比较简单的,应该一看就能看明白电路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不是很懂怎么发图,现在补上!

你这个 频率肯定的不高
3只FET做3级放大?1只FET做偏置?

网友:
以前的紫外线擦除EPROM,有个擦除窗口,可以直接看到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上传一张比较简单的,应该一看就能看明白电路结构。

像个单一的FET

网友:
这个是RAM /ROM来的?

网友D:
前面那个频率能达到3.4G,后面的6G,前面的是三极管工艺,后面的是砷化镓FET工艺,附上型号 ABA54563  MGA82563。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面那个频率能达到3.4G,后面的6G,前面的是三极管工艺,后面的是砷化镓FET工艺,附上型号 ABA54563  MG ...

有没KA(35GHZ)波段的FET? PHEMT?
P1DB不小于10DBM就好 增益不小于5DB

网友:
撒玩意儿?  飞碟

网友F:
这种图片真的很少见到,不知道楼主是用几倍放大镜观察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图片真的很少见到,不知道楼主是用几倍放大镜观察到的?

是显微镜,看4L 参数

网友:
坛友高人多呀,这都能看懂

网友G:
   类似下图的,才是“晶圆” 。木要搞混概念,你那是个破开牛屎的邦定的ic,,,

45nm晶圆的实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KA(35GHZ)波段的FET? PHEMT?
P1DB不小于10DBM就好 增益不小于5DB

这么高频率及功率的都用裸片的多,hittite HMC-ABH264。

网友:
我们老师今天上课刚给我展示过    楼主牛啊

网友:
不知道,不明了  不想要

网友:
这才叫晶圆吧。

点击图片看清晰大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类似下图的,才是“晶圆” 。木要搞混概念,你那是个破开牛屎的邦定的ic,,,

4 ...

请问老兄,工业上,是怎么把硅 切成这个薄片的?

网友:
用尼龙线和金刚石粉末,一层一层的锯

太阳能板也是这么做的,生产一个太阳能板要浪费好多锯末

网友:
看起来好漂亮哦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总有一天我会再回来的

网友:
看不懂,像是IC内部情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