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 III移植的问题!

楼主(2014-04-23):
书上介绍说,移植要花费5个小时到几天的时间,即便从II迁移到III也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些都无所谓了,可是有一点让我恨不能理解,根据官方书上提供的方法进行移植和查找相关的代码,再下载了官网的源码,根本不匹配啊,难道我的查找有问题?!在网上下载了几个别人移植的代码,关于uCOS III在STM32F103ZE的使用,是否只要是STM32F10x都可以使用啊!?
另外,我想使用uCOS III在STM32F103ZE上,可是关于学习这个操作系统,有什么方法吗?!个人感觉单纯的看书不给力啊!
请大神看看: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f5ae082a453610661ed9f494.html
我看这个1个小时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f5ae082a453610661ed9f494.html
我看这个1个小时搞定

这个资料我有的,但是他给的这个里面的代码有的找不到的说,好忧桑!您在哪里找到的源码,能给我一份吗?!我的QQ是2518836651

网友B:
我在官方下载的F4的代码基本上可以直接跑.
这个移植教程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官方下载的F4的代码基本上可以直接跑.
这个移植教程也不错

您的意思是说我下载的STM32F107的移植程序在STM32F103上也能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资料我有的,但是他给的这个里面的代码有的找不到的说,好忧桑!您在哪里找到的源码,能给我一份吗? ...

107的啊,你得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7的啊,你得改改

这个都是官网上的吗?!我已经都下载了!是不是您给的移植教程里面的程序代码都是两个例程里面拿出来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都是官网上的吗?!我已经都下载了!是不是您给的移植教程里面的程序代码都是两个例程里面拿出来的啊 ...

楼主请参考这帖 -> uC/OS-III上的串口控制LED闪烁频率实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都是官网上的吗?!我已经都下载了!是不是您给的移植教程里面的程序代码都是两个例程里面拿出来的啊 ...

.....不是,我就是照的这个1个小时搞定
但TM的还在熟悉这系统怎么多任务

网友:
这是一个比较纠结的过程,节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就是照的这个1个小时搞定
但TM的还在熟悉这系统怎么多任务

好吧,共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