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RTC_TSR寄存器读出不正确,咋回事?

楼主(2014-04-23):
客户问题介绍:
•        芯片型号:MK60DN512ZVMD10
•        描述:在程序中,连续不断的读取RTC_TSR寄存器值,并将结果传给上位机,但发现连续读出的值出现前后不匹配的问题,从理论上分析,RTC_TSR寄存器内的值应该逐渐递增的,但从打印的输出结果看,存在个别前后不一致的现象(如图1所示),所以怀疑这是不是芯片的Bug呢?

图1

表1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rivers/uart/uart.h>
#include "cmd_rtcdebug.h"
#include "common.h"

extern "C"
{
#include "wdog.h"
}

extern "C"
int cmd_rtcdebug(const char *args)
{
        uint32_t lowestValue;
        uint32_t lastFailValue = 0;
        uint32_t failCountInRow = 0;
    int wdCount = 0;

        lowestValue = RTC_TSR;

        printf("press any key to exit\r\n");

        while(1)
        {
                uint32_t nextValue = RTC_TSR;

                if (uart_kbhit())
                {
                        break;
                }

                if (nextValue < lowestValue)
                {
                        if (lastFailValue != nextValue)
                        {
                                printf("RTC fail: lowest value: %u, next value: %u\r\n", lowestValue, nextValue);
                        }
                        lastFailValue = nextValue;
                        failCountInRow++;
                }
                else if (nextValue == lowestValue)
                {
                        if (failCountInRow)
                        {
                                printf("RTC fails in row: %u\r\n", failCountInRow);
                                failCountInRow = 0;
                        }
                }
                else if (nextValue > lowestValue)
                {
                        if (failCountInRow)
                        {
                                printf("RTC fails in row: %u\r\n", failCountInRow);
                                failCountInRow = 0;
                        }

            if (wdCount > 300)
            {
                wdog_refresh();
                wdCount = 0;
            }
            wdCount++;

                        printf("RTC_TSR: %u\r\n", nextValue);
                        lowestValue = nextValue;
                }
        }

        return 0;
}

        针对第一个猜测,在查阅Errata文档后,大致可以排除;至于第二个猜测,我应对的方法是在每次读取RTC_TSR寄存器之前,添加一个延时函数,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后,发现出错的频率虽然没有原来那么多,但还是会出现,看来这是个治标不本的方法啊,只能另想方法啊。
        各位网友有没有好的想法,欢迎来讨论!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帖汇总链接进入。

楼主:
欢迎大伙积极来论坛交流哦!

楼主:
      看来大家的讨论不积极啊,答案揭晓!
      在咨询过AE部门后,发现问题的根源是K60的参考没有给出读取RTCRTC_TSR需要注意的细节。而在K64的参考手册却有这么一段话(如下所示),而问题也就迎仍而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