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L0系列单片机有没有单周期硬件乘法器(已解决)

楼主(2014-04-23):
MKL0系列单片机采用的是Cortex M0+内核,Cortex M0+内核是有32位单周期乘法器,但是我看MKL04和MKL05的手册上没有提到说有32位硬件乘法器。而我看另外一个片子MKE02也是用的M0+核,手册上就明显写了有单周期乘法器。我想问下MKL0系列到底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刚从参考手册KL25P80M48SF0RM的2.4.1 ARM® Cortex™-M0+ Core Modules章节看了一下,的确没有像MKE02Z64M20SF0RM参考手册的“2.2.1 ARM Cortex-M0+ core modules”写到“support single cycle 32x32 multiplier”。
我还需要查一下,这到底是文档错误还是没有添加这个内核模块。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参考手册Table 3-4. Table 3. ARM Cortex-M0+ parameter settings (continued)的Multiplier那行,是支持Implements single-cycle multiplie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参考手册Table 3-4. Table 3. ARM Cortex-M0+ parameter settings (continued)的Multiplier那 ...

好的,多谢。之前也看到过,只是那个0=Fast Mul有点疑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之前也看到过,只是那个0=Fast Mul有点疑惑。

由于是内核的东西,所以参考手册上也提到了建议去ARM官网查找相关资料。
你的芯片使用Cortex M0+的核,所以需要下载DDI0484C_cortex_m0p_r0p1_trm.pdf
在该文档的Table 1-1 Processor configurable options有两种乘法器,0=Fast Mul我是理解成Multiplier Feature的Configurable option为Fa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是内核的东西,所以参考手册上也提到了建议去ARM官网查找相关资料。
你的芯片使用Cortex M0+的核,所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