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4-04-23):
一个板子需要24V2A供给电机,同时也需要5V输出给电机驱动板子,还要3.3v供给单片机,怎么选型好咧?

网友:
我的是每个电源用一个开关电源!把所有电源的地线连起来就0K!目前没有遇到什么干扰!

网友:
买个24V电源,配个DC-DC转变成5V。
3.3V先尝试用5V线性稳压,装些滤波的电感、电容。如果有干扰,就单独搞个3.3V电源。

网友:
成本考虑,用一个双路输出的,24V和5V。3.3V用LDO通过5V转。

网友:
可以使用24V直接供电机,具体选多大的开关电源,要看你5V与3.3V功耗是多少再加上48W的电机工作功率,最低乘以1.5倍选型较好,2倍比较理想,就看你考虑成本不了。
5V选DC-DC直接从24V转换。3.3V从5V接一个LDO就可以了。这类DC-DC与LDO网上就太多了,要以去TI、矽力杰、MPS等官网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