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TMEG128A可以用14.7456MHz的晶振么?

楼主(2014-04-23):
初学AVR,现在用ATMEG128A
看个规格书,外部晶振的范围是0.4~16MHz。
可是用14.7456MHz的晶振不起振,换成8MHz的就可以起振,经多种尝试,仍不解,特来此求助!

网友:
电源多少??5V 的就可以到16M

网友:
电源和熔丝配置需要注意

网友:
我不懂也学习一下

网友:
采用的晶振频率要正好落在CKSEL设置的范围内,如果14.7456MHz晶振,CKSEL=111才可以

网友:
M128A, 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
有两点:
第一,熔丝设置的不对,正如god-father 所说,需要设置CKSEL=111,在IAR中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忘记了,明天截图上来。
第二,起振电容不能高于15pF(我试过18pF不起振)。我刚开始用的是22pF,这一点不知道是晶振的原因还是AVR芯片的原因。

网友:
使用手册上有两种型号, 一个是 128L 一个是 128没后面的L 其实对频率到底是否有关系的呀? 我一直以为128L只能到最高8M 楼主这样一说那其实这两种型号没有区别的啰,我没试过,下次也接一下试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不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