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实现人走自动延时关灯

楼主(2014-04-23):
想设计一个自动控制装置,达到 在教室里没有人的时候,自动关灯的效果。检测教室里有没有人用热式红外传感器可以实现吗?效果怎么样?如果用移动物体微波传感器,能实现吗?效果又会怎么样呢?谢谢 诸位大神

网友:
淘宝,问死客服。

网友A:
可以的,但考虑到是教室,人员分布不均,探头应该多位置采集计算后判断.

网友B:
低成本的方案到最后还得靠人手。用图像识别的话比寿命期间成本比电费还贵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低成本的方案到最后还得靠人手。用图像识别的话比寿命期间成本比电费还贵吧。 ...

  图像识别 真敢想。。。屠龙刀杀猪

网友:
红外传感器应该能实现啊

网友D:
直接判断进出人的数量来关灯吧,让他们一个一个进,一个一个出

网友:
建议在门口装红外,有人进去加1,有人出去减1,人为0时关灯

网友E:
两人一起走能识别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判断进出人的数量来关灯吧,让他们一个一个进,一个一个出

  赶猪还有可能挤着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像识别 真敢想。。。屠龙刀杀猪

,太浪费了吧

网友:
热式红外传感器不行,人坐着不动的话就没有信号输出了,非要晃一下才能检测到。

网友:
4个角和顶装PIR,任何一个测到有人灯亮.

网友F:
红外热释应+微波  这已经是在安防里面很成熟的方案了。还有就是日光灯的控制不要用可控硅,容易坏。继电器会好很多。

网友: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微波传感器,都做不到百分百可靠。

网友:
我们学校装满了这玩意,就是红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红外热释应+微波  这已经是在安防里面很成熟的方案了。还有就是日光灯的控制不要用可控硅,容易坏。继电器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考虑到是教室,人员分布不均,探头应该多位置采集计算后判断.

恩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猪还有可能挤着进去了

。。。。。。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直接判断进出人的数量来关灯吧,让他们一个一个进,一个一个出

同时有人进出,或者同时两个人进的时候比较难检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红外热释应+微波  这已经是在安防里面很成熟的方案了。还有就是日光灯的控制不要用可控硅,容易坏。继电器 ...

电压电流有相位差的原因吗?

网友:
红外热释应+微波,不符合楼主的要求,市场上的这些产品都是基于运动检测的,不适合教室里使用。打个比方,如果所有人安静地坐着自习,好了在检测器里这些人就不存在了,啪,灯关了,楼主被骂死。呵呵!

网友:
图像识别 上星期看一家公司演示可以锁定跟踪人和车辆 感觉挺N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红外热释应+微波  这已经是在安防里面很成熟的方案了。还有就是日光灯的控制不要用可控硅,容易坏。继电器 ...

有详细点的方案么,人体红外知道,微波雷达不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人一起走能识别不?

可以多角度采集信号啊,,然后在软件算法滤波处理,,,你觉得这样子可以不??

网友:
思路是怎么的

网友:
用红外人不动是不行,那反过来红外动呗!o(≧v≦)o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时有人进出,或者同时两个人进的时候比较难检测吧。。。

是的,对于教室这样的环境来说是不可能的,我是开个玩笑。本来用微波探测是可以的,但是考虑到有窗帘就有干扰了,

楼主:
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H:
上面有人提到了,定时转动红外热释电传感器,这样跟人体就是相对运动的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面有人提到了,定时转动红外热释电传感器,这样跟人体就是相对运动的关系了 ...

恩恩 谢谢 可以考虑

网友:
PIR+US 后者灵敏度调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