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搭建VI转换,输出4-20mA电流,8050三极管发热很大

楼主(2014-04-23):
运放采用LM258,然后利用几个电阻和三极管搭载VI转换电路,但是4-20mA输出时,三极管很热。想问下20mA的电流三极管就会这么烫?运放单电源供电 。24V 求指导!!!!!

网友A:
正常。线性恒流电路在三极管Vce很大的时候功耗肯定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线性恒流电路在三极管Vce很大的时候功耗肯定小不了。

但是横流大时比横流小的时候发热更大,但此时Vce应该变小才对。因为R8会分压

网友B:
我搭过,三极管温度约70~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搭过,三极管温度约70~90℃.

那敢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
P=UI

电流是要保证的,所以看看能不能在可接受的情况下降低电压~
要不然就加散热片

网友B:
R8没用吧?
去掉R8,如果仅满足500Ω负载可以让VCC小点,15V足够了。但不知温度会不会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R8没用吧?
去掉R8,如果仅满足500Ω负载可以让VCC小点,15V足够了。但不知温度会不会降下来。 ...

R8纯粹是我加上去试的 ,因为Vce比较大  用来分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