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的回收站是分布在每个盘上的,装双引导会有影响吗?

楼主(2014-04-23):
今天才发现XP的系统,在每个盘上都有回收站,如果一个物理硬盘(做了三个分区,C:    D:    E:)

我想在C盘和D盘分别装两上XP的系统,担心和回收站的磁盘分配和双引导有冲突,各位是否有此经验值,谢谢!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
不会受影响的  只是需要装在不同的分区

网友:
如果是win98和XP,他们的回收站格式就不兼容,会提示回收站错误,然后会自动清空该盘的回收站。

网友:
各盘删除的文件实际放各盘自己回收站。应该没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