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做个BLDC的开发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要的

楼主(2014-04-23):
最近做BLDC的产品。也就是电动车的电机,带霍尔,三相直流电机,感觉非常不错,可以做平衡车的
想做个BLDC的开发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想要的,如果需要的人多的话就去开板做了呀
BLDC讨论直接留言哈

网友A:
至少5KW以上的电动车电机·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5KW以上的电动车电机·有兴趣·

没那么大,450W 48V

网友:
别要霍尔了吧,加上同步续流。

网友:
呵呵 ,  肯定要做无感的了, 上面可以保留 HALL接口....

网友B:
很有兴趣哦,我觉得应该用无感的方式做,但保留有感的接口;另外不知道楼主打算用什么做为主控器?打算做多大功率的?最好有一些详细的参数等;既然是开发板,我个人建议最好是模块化,比如功率部分,驱动模块,控制模块等等

网友C:
如果是做电动车控制器,我有兴趣

网友:
450W有点小了,我喜欢大功率宽电压的,如48-96V,2000W的

网友:
我有兴趣,但是我初学者,,,楼主记得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兴趣哦,我觉得应该用无感的方式做,但保留有感的接口;另外不知道楼主打算用什么做为主控器?打算做多 ...

恩 我现在的方案是STM32,但是实际上用STM8就能做方波的,STM32主要是做了一些其他的算法,后续还能做FOC

我也是想做成模块化的东西,方便组装拼接。
我主要是做60V以内的,功率也就四五百瓦的样子,太高电压的手头没设备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做电动车控制器,我有兴趣

恩,其实就是电动车控制器,其实想做这个主要是看到论坛里好多人做载人平衡车,感觉BLDC更适合做载人的

网友:
这样的开发板 我自己都不知道做了多少个,有高压,低压的,还有带MPPT+BLDC的太阳能驱动。

如果做开发板用的话,建议还是买一个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我现在的方案是STM32,但是实际上用STM8就能做方波的,STM32主要是做了一些其他的算法,后续还能做FOC ...

差不多,我也是做60V以内的无刷驱动的,能最好规划一下,列一个详细的规格说明之类的

网友D:
高压220V 1.5KW 开发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压220V 1.5KW 开发板

目前流行无感 bldc 正弦波,你这台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220V 1.5KW 开发板

你这个跟我说的好像不是一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220V 1.5KW 开发板

我的照片就不发了,产品还没下线,不好往外发

网友:
有兴趣搞一块,可以加我一个

网友:
有兴趣啊算我一个

网友:
我用M0已经实现。  FOC

网友F:
我很有兴趣。
最好能实现位置控制。
市面上卖的BLDC驱动控制器,多少实现速度闭环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流行无感 bldc 正弦波,你这台可以吗?

简单的说  这个是一个powerstage  外部MCU 要另外选择。

网友:
这么具有内涵的帖子,mark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很有兴趣。
最好能实现位置控制。
市面上卖的BLDC驱动控制器,多少实现速度闭环控制的。 ...

我手里这块自己做的就是加了MPU-6050了

网友:
算我一个

网友G:
问题是程序打算一起搞吗?还是楼主这里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是程序打算一起搞吗?还是楼主这里就有

我现在有带霍尔的方波程序,比较简单的,FOC的想做了开发板之后大家一起搞么

网友:
我也很有兴趣,期待下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其实就是电动车控制器,其实想做这个主要是看到论坛里好多人做载人平衡车,感觉BLDC更适合做载人的 ...

好吧,算我一个。
有没有考虑功率做大些呢,大功率也可以带小功率的电机啊

网友:
有兴趣,算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算我一个。
有没有考虑功率做大些呢,大功率也可以带小功率的电机啊 ...

我想着用75NF75 MOS管做,最大是75A的电流。
电压太大的话不知道选什么稳压比较好了

网友B:
计划好了吗,有进展没

网友:
楼主能不能先给个参数呀,这样才好决定

网友:
有兴趣,楼主先拿出个方案来啊

网友:
没有玩过电机,帮不上忙,但一直想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划好了吗,有进展没

大家有什么想法?

网友:
算我一个吧,学习下SVPW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着用75NF75 MOS管做,最大是75A的电流。
电压太大的话不知道选什么稳压比较好了 ...

我看了75N75内阻有11毫欧,
我到电动车论坛搜了些改控常用的管
250N10   180N10       IRFP4368耐压都是100V牛管,内阻很低。
IR的 IRFB4110,耐压100v,内阻略小于4毫欧。 电流180a。(应该属于小管里面耐压100v里 内阻最小,电流最大的管子了)。其次可以选择 IRFB4310,耐压100v,电流140a。
RFP4468好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着用75NF75 MOS管做,最大是75A的电流。
电压太大的话不知道选什么稳压比较好了 ...

降压用常用的开关电源芯片不知行不行?我是指220适配器那种

网友G:
那也算我一个
稳压看你要多少,一般72V一下我可以提供现成的方案
有电容开关的 也有用电感开关的 都是电动车控制器上现成的电路
话说75NF75一般也就用在64V控制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75N75内阻有11毫欧,
我到电动车论坛搜了些改控常用的管
250N10   180N10       IRFP4368耐压都是1 ...

恩,我手里有几个成熟的方案,用的是75NF75,管子可以随时改,这个应该不成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也算我一个
稳压看你要多少,一般72V一下我可以提供现成的方案
有电容开关的 也有用电感开关的 都是电动 ...

不知道再高的电压怎么稳压。。还有就是在实验室测试的时候没有那么高电压的电源啊、、、这个比较纠结

网友:
有兴趣,但是我没有BLDC的开发经验。

现在在搞有刷直流电机,位置和速度控制已经有成熟的算法,BLDC的话控制方法可能有些区别,但是位置和速度控制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有什么想法?

我没做过这么高电压的,我们都是从电池取电的,主要做低压下的硬件相关工作,更是不懂程序,有心无力;我之前有建议说做成模块化的,具体参数我觉得你懂的话就可以整理下;

网友G:
没电源不是挺得扯的吗?
做平衡车怎么得也要20几A的限流

网友C:
实验室的电台一般都是低电压小电流的拖不动吧?搞几个铅酸当电源应该可以,72V就是6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电源不是挺得扯的吗?
做平衡车怎么得也要20几A的限流

手里有55V的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验室的电台一般都是低电压小电流的拖不动吧?搞几个铅酸当电源应该可以,72V就是6块。。。 ...

手里有个48V 的锂电池,充满电是55V左右

网友G:
不知道你是自己弄还是依托公司资源
自己搞的话 网上倒是有便宜的2手48v通信电源

网友H:
我只对电机感兴趣,请问各位哪里能买到稳定长寿命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是自己弄还是依托公司资源
自己搞的话 网上倒是有便宜的2手48v通信电源 ...

电源是依托公司 找公司订做的

网友:
无感BLDC才有前途...

网友:
电动车驱动市场上太多了 就比价格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源是依托公司 找公司订做的

楼主,电动车控制器软件设计需要注意什么,直接检测霍尔换相好像不行,有转矩波动,是该加电流环还是速度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只对电机感兴趣,请问各位哪里能买到稳定长寿命的电机?

如果是电动车用的电机,不必担心寿命问题,即使用到电动车都报废了电动机还是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电动车控制器软件设计需要注意什么,直接检测霍尔换相好像不行,有转矩波动,是该加电流环还是速度 ...

直接检测换相没有问题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75N75内阻有11毫欧,
我到电动车论坛搜了些改控常用的管
250N10   180N10       IRFP4368耐压都是1 ...

电动车上一般用什么管子来驱动这些MOS管?

网友:
便宜的48V控制器我见过75N75最多

网友B:
发一个框图,不知合不合适,大家可以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动车上一般用什么管子来驱动这些MOS管?

我见过几个成熟的方案都是75NF7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一个框图,不知合不合适,大家可以讨论下

非常给力,我手头的电流检测方案是用的5毫欧合金电阻,或者5毫欧康铜电阻来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给力,我手头的电流检测方案是用的5毫欧合金电阻,或者5毫欧康铜电阻来做 ...

5mR的电阻在走大电流时不太行,我曾参考国外的某产品的大电流检流方案,就是按照图示所示,他们用的也是2512,0.3mR*3,3W的康铜电阻。

网友:
用STM8? 市场上已经有这样的板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见过几个成熟的方案都是75NF75的

小白再问问,75NF75是“HEXFET®  Power MOSFET” ,用这个来驱动后面的H桥?大牛指点下,刚入门,一直对电机驱动这块比较感兴趣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75N75内阻有11毫欧,
我到电动车论坛搜了些改控常用的管
250N10   180N10       IRFP4368耐压都是1 ...

哥们你一般是逛那些电动车论坛啊?我还摸不着门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直接检测换相没有问题啊

你要是做过控制器的话那你应该知道,当霍尔信号到来时候直接换相会有扭矩波动,看了资料都是说要做横流处理才能消除扭矩波动。具体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要是做过控制器的话那你应该知道,当霍尔信号到来时候直接换相会有扭矩波动,看了资料都是说要做横流处 ...

不知道你用的电机是多大的,我这边参考的资料都是直接检测,而且现在很多都是用STM8做的控制器,一般也都是直接检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哥们你一般是逛那些电动车论坛啊?我还摸不着门啊

我是上的电动车联盟论坛 www.ddclm.com比较多。
上面普通用户比较多,控制器改装的相对少,还有几个开发控制器的电子同行

我也是普通电动车爱好者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用的电机是多大的,我这边参考的资料都是直接检测,而且现在很多都是用STM8做的控制器,一般也都 ...

普通的电动自行车的电机,350W那种。48V。  楼主能不不能给个程序参考下,要是公司机密就算了。

网友:
算我一个!我现在就在做就是还有点问题!我有几块PCB板可免费提供,原理图也有!我的板是60V 450W带霍尔三相直流电机,交流Q:2519192542

楼主:
引用 网友I:
普通的电动自行车的电机,350W那种。48V。  楼主能不不能给个程序参考下,要是公司机密就算了。 ...

程序很简单的,自己搞搞就出来了,H桥上臂PWM,下臂控制导通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程序很简单的,自己搞搞就出来了,H桥上臂PWM,下臂控制导通就行了

没你说的那么简单吧,下臂不用同步PWM续流?你有实际做过BLDC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你说的那么简单吧,下臂不用同步PWM续流?你有实际做过BLDC驱动吗

电动车的驱动方案都是这样的

网友B:
楼主等你开始,带头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等你开始,带头做

感觉大家意见不一致,我只会我现在的方案,其他的要大家出力啊,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方案的话六月初会开始了,最近项目有点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大家意见不一致,我只会我现在的方案,其他的要大家出力啊,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方案的话六月初会开始了 ...

让大家各抒己见,每个人都列下自己熟悉的方案,这样考虑能否综合在一起

网友K:
最好做正弦波的,没有转矩脉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好做正弦波的,没有转矩脉动

正弦是软件处理,硬件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 可以有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觉大家意见不一致,我只会我现在的方案,其他的要大家出力啊,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方案的话六月初会开始了 ...

很期待啊,算我一个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期待啊,算我一个啊,谢谢

好的,六月准备开工

网友:
用stm32做控制器的话,开发板出来后买一个,期待啊,对FOC算法感兴趣

网友(2014-05-30):
搞啥样的,我也来凑凑热闹啊

网友:
怎么样了?等待进展···

网友:
这开发板 卖多少钱呢   是做电动车的那个吧

网友L:
LZ:如果用BLDC频繁正反转,1秒一次正反,是否可行?负载大约2.5N。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如果用BLDC频繁正反转,1秒一次正反,是否可行?负载大约2.5N。

你是做平衡车?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是做平衡车?

不是,工业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是,工业应用

频繁正反切换的话,如果PWM加的很大,我这边测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电流峰值。电机空载0.3A,反转的时候能达到3-4A,会对板子有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具体原因我不是很清楚,不知道用FOC会不会减弱这种情况

网友M:
之前买了一辆台湾的”城市游侠"老人代步车,跟国内电动车理念完全不一样。24V14.5W直流有刷电机,标5800转!通过波箱驱动双后轮。速度、力度都很好,用两个12V35AH电瓶。

网友L:
引用 楼主:
频繁正反切换的话,如果PWM加的很大,我这边测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电流峰值。电机空载0.3A,反转的 ...

是不是因为要克服系统惯量?

网友:
无感FOC,目前来说,还是个梦想!针对软件!
有感FOC,或者无感方波,这样的技术很成熟了!
希望你们早日做出自己的板子来!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之前买了一辆台湾的”城市游侠"老人代步车,跟国内电动车理念完全不一样。24V14.5W直流有刷电机,标5800转! ...

国内全部一水的BLDC。。。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因为要克服系统惯量?

应该是的,听其他人讲过,这属于大惯量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的,听其他人讲过,这属于大惯量系统

如果可以检测到转子何时到静止,再施加反转信号,不就和正常启动一样了吗?这个应该可以实现,就像汽车向前滑行不能施加倒档一个道理。现在能测出来启动电流曲线吗?

网友(2014-11-05):
引用 网友D:
高压220V 1.5KW 开发板

哥们 你板子上的 开关电源 模块是买哪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