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二出vga显示原来如此简单

楼主(2014-04-23):
里面就三个芯片TC660.     PS13014.                  74HC126D不知道有谁了解的。其中两个没找到资料要是知道的话也可以自己做一个

楼主:
图片不能上传不知道怎么会是到了百分之四iu不能动了

网友:
TC660 => 电荷泵产生负压供运放使用
PS13014 => 4运放,RGB缓冲
74HC126 => 4缓冲器,行场同步缓冲

楼主:
刚才把vga线头自己焊接发现干扰严重。

网友:
有图么?很好奇这个

网友A:
有专用的视频开关的,可以做到8进6出,可程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视频开关的,可以做到8进6出,可程控的。

啥芯片这么牛叉。介绍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啥芯片这么牛叉。介绍下

市面上的视屏拼接器太贵了不知道自己搞会不会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面上的视屏拼接器太贵了不知道自己搞会不会难

TL6502,车载上面用的比较多。

网友:
1进多出本来就是简单,就是放大后再分配

多进1出或者多进多出才复杂一点,需要矩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