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pc1768读取SRAM速度能否达到50MHZ?

楼主(2014-04-23):
项目需求使用LPC1768,对sram的地址线控制需要50mhz以上,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到?我看有一个设备是实测是这个速度,但想不出来究竟是怎么实现的?目前正在尝试使用DMA

网友A:
内部SRAM?DMA+AHB总线时钟设置最高

网友B:
直接用asm9260t,省了外部的sdram,不管是物料成本还是生产成本绝对比lpc17xx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asm9260t,省了外部的sdram,不管是物料成本还是生产成本绝对比lpc17xx有优势。 ...

请问asm9260t大概什么价位?合适的话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SRAM?DMA+AHB总线时钟设置最高

外部的,内部的不够,就是让一组io能输出高速的地址,连续读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asm9260t,省了外部的sdram,不管是物料成本还是生产成本绝对比lpc17xx有优势。 ...

为什么不放开了卖?就像STC一样,购买方便,资料公开,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放开了卖?就像STC一样,购买方便,资料公开,又多。

您好, ASM9260T是放开卖的,谁都可以买,买几片都行。除了完整版数据手册,及 原厂提供的sdk以外,其他都可以公开。包括原理图,pcb,操作文档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 ASM9260T是放开卖的,谁都可以买,买几片都行。除了完整版数据手册,及 原厂提供的sdk以外,其他都 ...

没有完整版数据手册,也没SDK来使用或参考,很难用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asm9260t,省了外部的sdram,不管是物料成本还是生产成本绝对比lpc17xx有优势。 ...

开放购买就好,业余玩好了,自然会用到工作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完整版数据手册,也没SDK来使用或参考,很难用起来吧。

只是完整版数据手册,和完整的bsp,sdk,需要签nda,
其他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