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块 磷酸铁锂保护板 求高手分析芯片

楼主(2014-04-23):
二、特点:

3.6V均衡作用,作用电流是66mA;

二、技术参数:

• 均衡电压和均衡电流;
三、用途:

•均衡;
四、产品接线图:

五、焊接点说明:

· B4+    接电池组的正极;

· B3+    接电池1与电池2中的接点;

· B2+    接电池2与电池3中的接点;

· B1+    接电池3与电池4中的接点;

· B-     接电池组的负极;

求高手分析这两个芯片是什么

网友:
s_8211  p_mos

网友:
5PIN的是电压比较器,3pin的是低压开启压的MOS,电压超过比较器的阈值就驱动MOS,本节电池荆电阻和MOS放电达到平衡,也就是被动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