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输出高电平为3.3V,怎样让5V的单片机能识别?

楼主(2014-04-23):
GPS模块输出高电平为3.3V,低电平为0V,我要用5V的STC89C52单片机来接收GPS发送的数据,怎样能让GPS发送的高电平信号能被识别出来?可以用max232芯片直接连接GPS和单片机吗?比较急,希望大家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A:
三极管或光耦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或光耦转换!!!

不了解光耦,怎么转换?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直接识别。

网友:
3.3v出5v入,直接相连即可,5v出3.3v入,分压即可

网友:
5v注意高阻输入

网友:
识别个5V用光耦不是太搞笑了吧?又不是叫隔离用。
看STC89C52手册吧,里面就有3V转5V接口电路。就一个二极管还是三极管来着。很简单的图。

网友:
直接连接可能不会稳定,建议使用一个三极管吧

网友:
用MOS管可以实现双向电平转换。

网友:
小同学,这种问题,对于论坛来说,不屑于回答的人居多。MAX232是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如果是单向的话,用个三极管。双向的话。加个转换芯片。三极管的示意图如图。转换芯片比如74LVC4245。

网友:
楼上不要误导人,你这个反相了。楼主也没有描述清楚,是开关量信号,还是通信?是开关量反相当然没有问题,软件处理一下就行了,通信的话怎么能反相呢?

网友:
給個俺的學習經驗
希望你可以舉一反三

TTL 輸入0 - 0.8V, 邏輯電平為 LOW
TTL 輸入2.0 - 5V,  邏輯電平為 HIGH

CMOS 輸入0 - 1.5V, 邏輯電平為 LOW
CMOS 輸入3.5 - 5V,  邏輯電平為 HIGH

网友:
建议楼主先学习一下元件的数据手册,你的GPS是什么接口?如果是电平信号或者是TTL信号,了解清楚了考虑单片机怎么好接收,232芯片是电脑和单片机链接用比较可能。

网友:
实验用,反串二极管,就可以了,一路一只、一路两只。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3.3%2B5

网友:
可以直接识别的,前几天刚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