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硬盘奇慢无比,有图求解?

楼主(2014-04-23):
U盘能启动,并能给此盘装XP系统,它也能完成安装,全就是慢得如蜗牛。。。。。铁定CPU无关,AMD 3600+的哦。。。。。。512M 的DDR2内存

楼主:
主板信息:华擎A785GM-LE/128M
http://detail.zol.com.cn/motherb ... l?qq-pf-to=pcqq.c2c

网友A:
512M 的DDR2内存,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2M 的DDR2内存,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系统安装完毕,XP也能跑起来,但就是慢。。。。这个慢应该与512M的DDR2无关,1G的我也有,只是没装而已,这不是原因。

楼主:
用HD TUNE 2.53检测了一下,健康状况第5条发红,衰退。。。。别的良好。

网友:
你这个HDTUNE也太古老了
换5.50试试
看看CRC校验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在BIOS设置中看看硬盘那里是SATA还是IDE模式,更改一下试试。
遇到过一次这类问题,硬盘读写比U盘还慢,但是是老WD的80G SATA盘,改成IDE模式才正常了。

网友C:
这电脑要是能快就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脑要是能快就奇怪了。

阁下请说明何故不能快?换内存的话,我可以换成单条1G的。也可换成双条5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BIOS设置中看看硬盘那里是SATA还是IDE模式,更改一下试试。
遇到过一次这类问题,硬盘读写比U盘还慢,但 ...

请看第一张图,显示是SATA 2_1,后面是IDE模式,表明此硬盘工作在IDE模式下了。

网友:
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慢还是快要用硬盘工具来测试,用系统体验来评价不合适

楼主:
我晕死,这是要挂的节奏么?

网友:
好多红点.............................

网友:
测试下硬盘的读写速度看下,上传上来看看
比如我的是这样:

网友D:
好多红点,是坏块吧???
建议直接换的硬盘吧,估计要退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多红点,是坏块吧???
建议直接换的硬盘吧,估计要退休了!

我晕死,12代希捷啊,貌似还是新的。。。。

网友:
你进入BIOS看下硬盘是不是使用的IDE

网友:
LZ,你的硬盘坏道太多,建议将其直接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