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个100元左右的万用表吧,谢谢了

楼主(2014-04-23):
或者比较好的万用表品牌,不要太贵  性价比高点的   谢谢  ~~~~~~~~~~

网友:
胜利  4位半吧,做工还可以,建议你多加点钱  200多可以买一个胜利自动的四位半了

网友:
200去38hot收个15B

网友A:
胜利的表用一个坏一个,彻底玩完,没有超过一年的,优利德的还行,感觉比胜利的耐用。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优利德ut33d 33.5好像包邮,便宜耐操,体积也不大。

网友:
我用的胜利VC890C+,感觉蛮不错的,很好用,买个包加表笔正好100

网友:
9808,带测电感

网友:
深圳华谊的MS8260D还是G了,150左右,也是耐操类型

网友:
再给你推荐个,华谊的MS8215,MS8217,基本功能仿的Fluke 15B和17B。并且带真有效值测量功能。淘宝上我看了一下MS8215最低也就一百零几。

网友B:
自用的么?其实Fluke新出的10x系列还不错,这个价位,有个小巧好用就行!比100要贵一点,不过,现在这物价。。。
我用的是一款袖珍口袋3位半,有点后悔,不如10x。

网友:
随便买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胜利的表用一个坏一个,彻底玩完,没有超过一年的,优利德的还行,感觉比胜利的耐用。 ...

个人觉得胜利的比优利德好用。

网友:
哥们搞啥呀,万用表都这么费,我的vc97用了4年了都还好好的

网友:
福禄克的好用。

网友:
   从第一块万用表MF47用起,一直不坏,搬家时当垃圾扔了,几年前单位领到的万用表都是胜利的小表,研发部兄弟们一年差不多就要报废二十块,然后交旧领新,我自己后来另外买过一块精度高点的四位半的胜利,用了不久,问题是电池新的用上去半小时就不亮,后来直接扔了,还有用过是转换开关扭坏了,最后一块胜利的表是VC70D,2012年买的,用了三个月不到,香蕉孔松的实在不行,拆开修过两次,再后来液晶不亮了。现在用的优利德是电子市场上50元买的,换过一次电池,至今两年没坏。台式表也还是优利德,2006年左右买的,已经出问题,背光不亮,更古怪的是启动时会花屏,数字全显,和天气有关系,尤其是冬天,插拔电源反复四五次才好,夏天时偶尔出现。别的问题没有。福禄克的没的说了,我一般推荐都让买,除了使用错误烧保险几乎很少见用坏的。

网友:
工具还是买好点儿的顺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用的么?其实Fluke新出的10x系列还不错,这个价位,有个小巧好用就行!比100要贵一点,不过,现在这物价 ...

新出的10X系列有100出头的?官网和某宝都是200 300 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出的10X系列有100出头的?官网和某宝都是200 300 中

是啊,比楼主预算要贵。不过以现在的物价,这一两百也干不了什么啊。也算同一价位区间吧,不妨考虑一下
F10x套装里面那个多功能磁性支架板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