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一次缠变压器,可是它为什么一直叫唤啊?

楼主(2014-04-23):
频率55K,铁芯和骨架之间比较松,是不是因为这个啊

楼主:
还有是10V转50V的反激变换器,功率10W

网友A:
遇到过控制环路不稳定导致的啸叫,55KHz貌似耳朵听不到了

网友:
用胶水把变压器糊上。

楼主:
这是反馈环路的原理图,是不是因为反馈环路不稳造成的,用示波器看到了PC817反馈电压稳定一段时间后就强烈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控制环路不稳定导致的啸叫,55KHz貌似耳朵听不到了

我考虑过可能是以下情况
1.输入电压不稳,需要加一个滤波电容
2.反馈回路出现问题导致震荡
3.光耦输出侧接的不对
4.变压器没固定或者电感值,气隙没算对

可是现在不知道要怎么解决了,PC817和TL431应该是自动调整到合适的工作状态啊,求指点

网友(2014-07-15):
变压器在震动,用三防漆泡下就好了

网友:
點A膠,含寖。

网友:
固定不好,加多硅钢片,浸绝缘漆凝固.

网友:
线没绕紧.

网友:
线没有崩紧

网友:
变压器绕制完后都应浸漆处理的,不然就会叫,工频的浸完也叫

网友:
反馈回路出现问题导致震荡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个频率的震荡听不见的,所以跟线圈或磁心松紧没关系,一般是反馈超限,过压或者过流

网友:
线泡泡漆,变压器漏感再算算。

网友:
楼上头像是永动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