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沃斯550自动充电问题

楼主(2014-04-23):
小弟买了个残缺的科沃斯550

没有墙充

按说明书上说

这玩意可以自己找到充电的位置

充电

拆开看

关键的部分就是这个红外接收

不知道没有什么编码~~~

那就惨了

有大侠研究过吗?

给点资料撒

楼主:
这帖子~~~沉了~~~~

网友:
同求。。帮顶。。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项目好像停了。。

网友(2014-05-30):
应该有3种,但550是那一种不太清楚

网友(2014-07-10):
刚好有个550

网友A(2014-12-09):
中间黑色部分是可以透过红外线的,像太阳镜一样。我做这种智能吸尘器有一年多了,知道这东西的难点和优缺点,有想买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网友B(2016-03-18):
引用 网友A:
中间黑色部分是可以透过红外线的,像太阳镜一样。我做这种智能吸尘器有一年多了,知道这东西的难点和优缺点 ...

请问 难点在哪里?

网友:
红外是离近了有效。在隔壁房间用不了红外

网友(2016-05-21):
引用 网友B:
请问 难点在哪里?

这类机型最难就是回充程序,不好调,干扰是一部分,主要是红外光是不可见的,不知道在哪里发生了折射造成了干扰

网友:
如果有其它的可靠方案呢?

网友(2016-06-28):
直接用充电器接标注的正负极就可以充电,充满了指示灯就不会闪,这样就可以用了。
我试过56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