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TP4056),升压(TPS63000)等问题求解

楼主(2014-04-23):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TP4056做锂电池充电管理,输入5V,输出直接连接到电池上,然后用TPS63000做升压电路 将电池的3.7升压到5V。TPS63000的输入时直接接电池的,想问问,这样的接法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我把电池拿掉,是不是TP4056的输出4.2V直接给升压模块,升到5V,是不是把电池拿掉,也是OK的?

网友:
最好是贴图上来看看

网友A:
你这个要做一个叫电源路径管理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做一个叫电源路径管理的东西。

请问怎么管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管理

有这样的芯片的。等电脑在线时候推荐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这样的芯片的。等电脑在线时候推荐给你。

好的,坐等,请发我qq邮箱,602998428@qq.com

网友:
TI一搜索一大把呀,你去电源管理块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坐等,请发我qq邮箱,

ETA6003
芯片型号你自己网上搜索吧!这款锂电池充电芯片支持动态路径管理,即使途中丢到锂电池扔可以正常输出。满电时候将不对锂电池充电,单独想负载供电!

网友:
肯定不行呀.TP4056会把电容当电池使用,电压一达到4.2V就关断了,然后低于4V还是多少又打开了,这样就变成输出时开时断.还想升压门都没有.

网友:
楼主做实验了吗?很想知道结果

网友:
我这个是接 LDO 的,用两个二极管 D1, D2 是为了减小 LDO 上的发热,接升压 IC 的话,保留一个二极管 D1 就可以了。
TP4056 就是正常接 +5V_IN 为 5V 输入电源,VBAT 为电池正极。

网友:
不好意思,发完刚注意到 LZ 升压芯片的输出电压和电池充电时的输入电压一样,那接外部 5V 时就应该不已经过升压 IC 了,可能需要用更复杂的 IC 了

网友:
tp5400  锂电池充电和升压到5v全部搞定,国产芯片哦,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TA6003
芯片型号你自己网上搜索吧!这款锂电池充电芯片支持动态路径管理,即使途中丢到锂电池扔可以正常 ...

这个ETA6003的pdf资料太少了,就一页纸,好像也没有介绍电源的动态路径管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ETA6003的pdf资料太少了,就一页纸,好像也没有介绍电源的动态路径管理 ...

国产芯片你想会有多么详细啊!参考电路都给出来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国产芯片你想会有多么详细啊!参考电路都给出来了啊!

我下载的是这个,你看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的是这个,你看对不

是的。就是这颗芯片!能满足你的需求吗?

网友:
淘宝上要卖到13块钱一颗,也不好买,性价比不是很好,你买的多少钱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ETA6003
芯片型号你自己网上搜索吧!这款锂电池充电芯片支持动态路径管理,即使途中丢到锂电池扔可以正常 ...

我现在手上有个项目想用这款芯片了,请问,在原理图上我把芯片的BAT 引脚和SYS引脚同时接到锂电池的两端(相当于是接到系统负载上),是否可以,如果不这么接,应该怎么接?

网友(2014-06-26):
下次做实验测试,看下效果。

网友D:
TPS63000输出到5V空载输出2-300MA。不知道是我买到水货了还是怎么,已经放弃了。还是使用PT1301升压

网友:
貌似楼主的就是移动电源,那么多电路直接参考下不就行了

网友(2016-02-17):
引用 网友D:
TPS63000输出到5V空载输出2-300MA。不知道是我买到水货了还是怎么,已经放弃了。还是使用PT1301升压 ...

PT1301 这个片子很好用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