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焊K60最小系统,复位引脚1.45V,不能下载?(已解决)

楼主(2014-04-23):
自己画的PCB。今天焊好了(菜鸟一个,不知道有没有虚焊的)
现在复位引脚是1.45V,JLINK插上后红灯闪
IAR:6.3   JLINK:V8   SEGGER:V4.72
晶振检查正常,请大家帮忙出点主意,不知道该检测哪些地方。。
还有一点,我焊在板子上的电容用万用表测的话都测不出来(显示1)
没有焊上去的电容都测的正常的。。
附上: JLINK Commander图。
今晚搞不出来,就不睡了.....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一下复位引脚吧,估计又是震荡。这个问题好多人遇到,然后有莫名其妙的好了,至今仍没见到过正解。你要是解决了就在这告诉大家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一下复位引脚吧,估计又是震荡。这个问题好多人遇到,然后有莫名其妙的好了,至今仍没见到过正解 ...

恩  好的 我测下。  经你这么说, 我好想记得复位引脚出现过3.3V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一下复位引脚吧,估计又是震荡。这个问题好多人遇到,然后有莫名其妙的好了,至今仍没见到过正解 ...

确实是振荡了。波形如下。

楼主:
唉,搞不定了。
现在发现,刚上电的时候,有几率reset引脚电平正常(3.3)。
但是我按下复位按键,reset脚就开始震荡。
一直怀疑我的JTAG口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用过的。
我是参考手上一块网上买的核心板的原理图画的

楼主:
早起自己先顶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早起自己先顶个,

刚连上JLINK,惊奇发现JLINK黄灯亮着,按了下复位后还是黄灯亮。
不过试试解锁、下载都还是不行。
现在波形是这样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连上JLINK,惊奇发现JLINK黄灯亮着,按了下复位后还是黄灯亮。
不过试试解锁、下载都还是不行。
现在波 ...

新芯片reset引脚振荡是正常现象。
因为出厂时芯片要经过mass erase,被擦空的芯片会被看门狗强行复位导致reset引脚周期性振荡。

网友B:
按住rst不放,解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住rst不放,解锁

烧个程序进去后,芯片的复位引脚就能够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rst不放,解锁

网上找的方法都试了好多次了。。
总感觉JLINK根本识别不到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个程序进去后,芯片的复位引脚就能够正常了。

关键烧不进去额。
可以帮我看下我的JTAG口有问题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烧不进去额。
可以帮我看下我的JTAG口有问题么?

你可以直接参考KQRUG的2.1.5.3 Debug interface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直接参考KQRUG的2.1.5.3 Debug interface章节

恩。 文档里面用的标准形式的。
我是照着手中JLINK转接板弄的。
只是不清楚是不是这个原因。
准备按照文档里面的改下,再做版试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文档里面用的标准形式的。
我是照着手中JLINK转接板弄的。
只是不清楚是不是这个原因。

你的JTAG口为什么pin4脚上把PTA4也连在上面呢?
这个和JTAG无关的,是NMI功能。需要上拉电阻对地电容(和Reset_b一样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的JTAG口为什么pin4脚上把PTA4也连在上面呢?
这个和JTAG无关的,是NMI功能。需要上拉电阻对地电容(和 ...

最好查一下JLink转接板上,这个pin4脚接了什么。
因为如果NMI引脚的低电平会引起不可屏蔽中断。

网友:
nmi引脚悬空

网友D:
如果存在虚焊,可能会下载不进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查一下JLink转接板上,这个pin4脚接了什么。
因为如果NMI引脚的低电平会引起不可屏蔽中断。 ...

恩。 我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存在虚焊,可能会下载不进程序的

虚焊,,,,我焊工挺差劲的。 不过焊了两块的,效果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查一下JLink转接板上,这个pin4脚接了什么。
因为如果NMI引脚的低电平会引起不可屏蔽中断。 ...

检查了下PTA4,不管复位什么的它一直是高电平的,。
另外我把该角弄弯(不和JLINK相连,问题还是一样)
这是JLINK的原理图。。
我再仔细看看那个KQRUG吧。

网友E:
话说  3年前 我也有一颗  K60 是这个问题  现在还躺在 角落里 吃灰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检查了下PTA4,不管复位什么的它一直是高电平的,。
另外我把该角弄弯(不和JLINK相连,问题还是一样)

不知道你是不是用了2.54mm 10Pin那个,你画的和他给出的不一样。
你的线是1脚对1脚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话说  3年前 我也有一颗  K60 是这个问题  现在还躺在 角落里 吃灰呢

这个是正常现象,只要硬件电路没问题,按住复位键烧个程序进去就ok了。
原因就是:
因为出厂时芯片要经过mass erase,被擦空的芯片会被看门狗强行复位导致reset引脚周期性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是不是用了2.54mm 10Pin那个,你画的和他给出的不一样。
你的线是1脚对1脚的不?

是10pin的。
原理图画的是不一样。
但是我在放PCB的时候通过X旋转对调了下。
所以接法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  3年前 我也有一颗  K60 是这个问题  现在还躺在 角落里 吃灰呢

都三年了

网友E:
是的  都 3年了  那个时候 K60 刚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  都 3年了  那个时候 K60 刚刚出来

要是我有幸解决这个问题,让你的那片也死灰复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0pin的。
原理图画的是不一样。
但是我在放PCB的时候通过X旋转对调了下。

既然你是照着别人的核心板画的,那么你可以测一下10PinJTAG口与芯片引脚,比较一下是否的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