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8的8K空间好像丢失了

楼主(2014-04-24):
ATmega88的程序在ATmega168中运行,在这个程序中定义一个全局的数组 20字节,然后在ATmega88和ATmega168中都溢出了,程序不能运行,ATmega168比ATmega88大8K空间吗?

网友:
ram是一样大的

网友:
确定是__flash吗

网友:
全局的数组 20字节
rom 还是ram

楼主:
定义在ROM中

网友:
FLASH是按16位排列的,所以询址只能到8K乘2字节

网友:
差别就是大8k的rom其它一模一样。rom会溢出吗?那你如何把目标代码下载进入的。很显然你的代码有问题,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环,跑飞了。这在调试代码时很常见。建议仿真运行吧,直接上机运行跑飞了基本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