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多绕组变压器,用继电器切换时最好有过零点...

楼主(2014-04-24):
我们做电源时为了降低调整管的功耗,往往会使用多绕组的变压器,当输出电源较低时使用少的绕组,较高时用继电器切换到高输出绕组。
当继电器切换时,如果是在交流的峰值上,继电器就会产生很大的火花,会形成很大的干扰,某些抗干扰能力较差的MCU可能会导致复位。
建议加上软启动功能,一般的做法是串入软启动电阻,延时一点时间再短路软启动电阻。
还有一种做法就是电路中加入过零点检查,在零点时才接通继电器,让瞬间电流最小。不过必须考虑继电器的响应时间。

网友:
嘿嘿,梦想与现实的距离往往是巨大的。

网友:
整流之后用MOS管来关断。

网友:
用双向可控硅,可以形成天然的过零关断。

网友:
当继电器切换时,如果是在交流的峰值上,继电器就会产生很大的火花,会形成很大的干扰,某些抗干扰能力较差的MCU可能会导致复位。
-----
什么MCU这么脆弱

网友:
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就在10mS左右,你怎么办。可控硅是不错的办法

楼主:
就目前来说,看到的都是继电器切换绕组的比较多。

网友:
继电器过零切换这事我干过,说说自己的看法,买质量好的继电器,主要体现在吸合时间和释放时间一致性,然后用软件校正,每一次过零切换校正1次是可以减少火花的,不过会比较麻烦,当然这是在负载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如果是负载不定,那么我劝你还是放弃这种方式,因为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电压和电流相位不同,所以还是加火花吸收电路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