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SP1 旗舰版 字体颜色淡 感觉不清晰 原因?

楼主(2014-04-24):
如题,第一次用WIN7 SP1 旗舰版 ,以前用XP。感觉在win7下字体显示比较淡,看的非常的费劲,机器是THINKPAD t40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无论是用自身的LCD屏还是外接LCD屏,感觉字体看不清晰。是硬件的原因?还是WIN7 没有设置好?或者和驱动有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截个图啥

网友:
截图不行,截的图是清楚的,要拍照才能反应出实际的状态。

网友:
分辨率不匹配?

楼主:
另外买了一个好些的显示器,等到货后接上看,是不是原来的屏幕太差了。原来的屏幕看起来有点雾蒙蒙的感觉,型号AOC TFT1780。是否需要针对显示器另外下载对应的驱动?

网友A:
自己调整下cleartype试试,在“控制面板”-"外观和个性化",右边的一大块的右下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调整下cleartype试试,在“控制面板”-"外观和个性化",右边的一大块的右下角。 ...

试过了,不管用。

网友:
去配个眼镜?
会不会看屏幕太久视力下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管用。

可以拍照发上来大家好帮你看,光描述的话有时候不够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拍照发上来大家好帮你看,光描述的话有时候不够清晰。

机子目前暂时不在手边,现在不方便拍照。

网友:
我那台笔记本也是这样的情况   当打开网页的时候  那个字体有点模糊。。。。一直没找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