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对书架音箱,求推荐

楼主(2014-04-24):
初步确定书架箱, 求推荐箱体和喇叭, 想用2千元以下,DIY出10万价格的效果, 要邀请发烧友PK的

网友:
2千元以下,DIY出10万价格的效果
------------------------------------------------------------
帮顶!

网友:
我倒想DIY 200左右的 PK掉 BOSE的mini(1300)。

网友A:
想用2千元以下,DIY出10万价格的效果

这个有点难,虽说价格和效果不是绝对的正比,不过还是有很大关系的,买十万的东西,如果不是太坑爹,其设计用料什么的一你改改都不会差,2000的成本很难干掉!!
再说,对于DIY,通常成本并不低,你购买原件的渠道和成本就比人家高不少的,还涉及到测试仪器的投入..........额,要求不高的话,DIY还可以,认真起来,还是很伤脑筋的!!
那些个随便DIY一下,就号称秒掉XXX神机的,基本都是满嘴放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用2千元以下,DIY出10万价格的效果

这个有点难,虽说价格和效果不是绝对的正比,不过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

想先选箱体和喇叭,其它一步步来

网友:
2000的东西要做了10万的,那厂家也太暴利了,不太可能做到,不过也有一办法,你随便作一套书架,然后拿出去卖10万,然后你再做一套比这更好点的就成了。

网友:
这样的人才,各大器材厂商要疯抢了。
从市场上买几个箱体,几个喇叭分频器装装就能PK掉10万的器材的话未免太小看那些厂家了。
要有这样的决心,我觉得至少箱体,你得自己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先选箱体和喇叭,其它一步步来

家里有工具么?什么斧子、锯子、豹子、锤子、开孔器、抛光.............
有的话,箱体也是可以自己做的,并且你这预算,买箱体也没啥好的!!
个人推荐空纸盆结合长号角式的箱体;
完全个人搞的话,推荐电子三分频,这样就可以去掉常规的分频器,那玩意儿我一直觉着是个瓶颈!!
其实就功放电路而言,个人做的话和两三千的功放比还是有可能的,特别是多媒体箱子的内置功放,我拆过很多,那做工和用料,都是渣,自己做,最起码,功率可以做得很足,电源储备很到位,散热可以很好,就这两样就能让性能提升不少,什么频响曲线也容易做的更好点,其他的什么失真啦,瞬态响应啊,就不好说了,要有仪器,但是用好点的集成运放,也不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