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步进电机驱动器坏了,功率管找不到。

楼主(2014-04-24):
我的一款老的M415B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两相步进电机)坏了,拆开后发现是一个芯片烧糊了两个引脚,导致电机接上后B相的电阻只有0.03欧姆。

估计更换这个芯片就好了,但是驱动器制造者把芯片信息给擦除了。

该芯片是DIP24封装,其中6 7是连在一起的,18 19是连在一起的。此芯片的输出直接接到了电机的A B相上。
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不胜感激

网友A:
哪位要是知道这个信号,原厂家除外,我一定每天给他烧三炷香,以膜拜。

网友B:
雷赛的吗?貌似我换过,有空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赛的吗?貌似我换过,有空帮你看看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赛的吗?貌似我换过,有空帮你看看

是雷赛的!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6219 ?       ST的

不是6219  芯片的6 7角 18 19角 是自己连在一起的

网友B:
A3972SB 50V 1.5A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3972SB 50V 1.5A步进电机驱动

太感谢了。帮我大忙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帮我大忙了  谢谢

举手之劳,拆开看看再装上,也就几分钟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位要是知道这个信号,原厂家除外,我一定每天给他烧三炷香,以膜拜。

看来这香是烧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