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10P48M50不是只有4个通道DMA?为何有16个CHCFG?(已解决)

楼主(2014-04-24):
请问各位,为什么K10P48M50手册上说,有4个通道的DMA,但后面有16个通道配置寄存器,不是一个通道一个配置寄存器就可以了吗?麻烦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参考手册模块章节有时候不怎么准确,具体还是要根据第三章为准。

网友A:
如果你还是不放心,请参考这篇【经验分享】如何寻找飞思卡尔芯片最新的头文件 帖子找到你芯片的头文件MK10D5.h
在头文件中你就会发现只有的确只有4个CHCFG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还是不放心,请参考这篇【经验分享】如何寻找飞思卡尔芯片最新的头文件 帖子找到你芯片的头文件MK10D ...

谢谢!我看一下头文件,也是16个CHCFG才有疑问的,可能我的头文件不是最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一下头文件,也是16个CHCFG才有疑问的,可能我的头文件不是最新的。
谢谢 ...

建议你按照那帖子方法找到并使用最新头文件,因为新版本的头文件通常会修复一些之前的问题。

不用客气
有什么其他问题欢迎在论坛中发帖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