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匹配中如何精确测量

楼主(2014-04-24):
现在在用CC1101做发射电路,在匹配电路的测试调试中,发现史密斯图上的迹线总是漂,而且幅度比较大。
因为CC1101差分输出我放了一个巴伦器,只要将巴伦器的不平衡输出端到天线匹配到50欧姆即可。
在网分上接屏蔽线,然后做校准。校准完后,Open和Load的点位置很准,但是short点在0欧姆的等阻抗线上略高,呈感性。这里就有一些偏差了。么校准都一样。
然后用一小段IPEX的线焊到板上进行测量

将板子摆在右边

将板子摆在左边

可以看到仅仅是延长线的弯折都会使迹线移动,
而且移动的范围颇大。

我想请教各位的是:什么样的测量匹配电路的方法,可以使结果更真实,准确。

网友:
帮顶     网分比较贵哈

网友:
看着比较高端啊,同学习

网友A:
一节导线做天线能对?

网友B:
上面一台安捷伦网分E5071C,下面一台安捷伦频谱仪,左边桌子上是安捷伦的高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你不是来炫富的吧

顺便说一下,我们都是将产品安装到最终阶段后,包括外壳接插件什么的,才做精确匹配的,测试电缆尽量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节导线做天线能对?

呵呵~这不就是鞭状天线嘛,弹簧天线也是鞭状天线的一种,为啥不行呢。
但是肯定阻抗不对,就需要调整电路的匹配啊
如果是那种匹配好的天线,只要在板上的天线接线处匹配到50欧姆。
其实就我的理解,所谓匹配好,就是在匹配电路的任意一点断开,然后用网分向外看,向里看,能够共轭匹配好就好。

网友A:
我也不是太明白,高频这东西没有设备更 玩不了,手上一个mrf247 的调频功放死活推动不了,匹配太难调了,你那个焊接水平真是“可圈可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一台安捷伦网分E5071C,下面一台安捷伦频谱仪,左边桌子上是安捷伦的高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你不是来炫富 ...

没一个是我的啊,不然我就是出租租设备也够赚啦~
你说接一段很短的线,但是就我测过的经验,接上这段线之后,Open和short肯定不在无穷大和0点上,多多少少会有些偏移的啊。
而且我也很想不通的是,延长线加上校准器怎么弯折延长线都不会有漂移,
但是延长线加上我们焊在板子上的屏蔽线后,哪怕你稍微靠近或者远离延长线,都会有明显的漂移。
目前只能说让这个漂移尽量靠近50欧的等阻抗线了。
现在只是用于功能测试用的调试,没有完整机构配合的粗略数据可以接受,等后边的阶段,肯定要考虑整机去测匹配的。
现在就是讨论一下是什么造成这个漂移的,有没有办法减少这种干扰。
有朋友说我们现在的测法,最后那段黑色的屏蔽线会造成干扰,最好的办法是在板上焊一个IPEX头,然后将测试线直接按上去测,这样测出来才是真正的板上走线的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太明白,高频这东西没有设备更 玩不了,手上一个mrf247 的调频功放死活推动不了,匹配太难调了,你 ...

是啊,基本上高频用的仪器,没一个便宜的~~~
我这个是点匹配,你那个是宽频匹配,难度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
好想玩高频  看起来很好玩啊  但是玩不起啊 帮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太明白,高频这东西没有设备更 玩不了,手上一个mrf247 的调频功放死活推动不了,匹配太难调了,你 ...

为啥这些都停产很久的功放芯片,除了上面这位使用的MRF247,还有MRF281,MRF284,MRF286这些,
还很多人在新产品里面用,也不担心买不到芯片,市场上也大把并且价格便宜得惊人,FSL的替代芯片在面前毫无竞争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这些都停产很久的功放芯片,除了上面这位使用的MRF247,还有MRF281,MRF284,MRF286这些,
还很多人 ...

非产品,娱乐用的东西

网友:
这样测S11,你那小段线扭一下都会变。

网友:
1.测试线尽量短。
2.你的焊接会给你以后测是造成一定麻烦。

另外你是芯片上电测试匹配的?带电和不带电我记得测出来阻抗是不一样啊

网友:
舍得投钱买这么高级的设备做ISM的公司是好公司,要珍惜

网友(2015-07-09):
引用 网友B:
上面一台安捷伦网分E5071C,下面一台安捷伦频谱仪,左边桌子上是安捷伦的高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你不是来炫富 ...

您好,请问下屏蔽线的长短多少合适?

网友:
楼主,设备高大上啊。公司不错啊

网友D:
设备高大上,layout跟不上    楼主,招徒弟不? 我跟你学RF,可以给你打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高大上,layout跟不上    楼主,招徒弟不? 我跟你学RF,可以给你打下手。 ...

设备是大学的,和朋友借用一下。
买了多年的设备,都跟新的一样,基本没人用,好肉疼。
公司根本舍不得买这么贵的设备。
至于layout嘛,看看就好了,人家工作才1年多,Layout自学的,也不能要求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