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我读出来RFID-RC522寄存器值为“0”

楼主(2014-04-24):
最近调试一个RFID软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读出来的值是“0”

我明明是将某个位已经置“1”了可是读出来还是“0”

为了简洁列出 主要函数
主要函数如下:
//初始化函数:
void MC522_Initial(void)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Delay_us(10000);
   PcdAntennaOn();
     Delay_us(10000);
   M500PcdConfigISOType( 'A' );

}

/////////////////////////////////////////////////////////////////////
//复位RC522
//成功返回: MI_OK
/////////////////////////////////////////////////////////////////////
char PcdReset(void)
{
    MF522_RST_H()
    __NOP;
   Delay_us(1);
    MF522_RST_L()
    __NOP;
   Delay_us(1);     MF522_RST_H()
     __NOP;
   Delay_us(1);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__NOP;

    WriteRawRC(ModeReg,0x3D);
    WriteRawRC(TReloadRegL,30);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WriteRawRC(TxAutoReg,0x40);
    return MI_OK;
}

/////////////////////////////////////////////////////////////////////
//开启天线
//每次开启天线或者关闭天线时间间隔大于1mS
/////////////////////////////////////////////////////////////////////
void PcdAntennaOn()
{
    unsigned char i;
    i = ReadRawRC(TxControlReg);

  printf("\n 先确认txcontrolreg= %d.     \r\n  ", i );

    if (!(i & 0x03))
    {
        Set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i = ReadRawRC(TxControlReg);  //add by chen jian
     printf("\n 再读出txcontrolreg= %d:     \r\n  ", i );

//问题点:刚写进去第三位为“1”,可是读出来还是“0”

}
}

/////////////////////////////////////////////////////////////////////
//读RC632寄存器的值
//返回读出值
/////////////////////////////////////////////////////////////////////
unsigned char Read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ucAddr;
     unsigned char ucResult=0;

     MF522_SCK_L()
     MF522_NSS_L()
    Delay_us(1);  //add by chen ji an
     ucAddr = Address|0x80; // ucAddr = ((Address<<1)&0x7E)|0x80;  //我自己修改部分,其实后面是没有改的语句也是不行

//特别说明下:我是认为第一个地址左移一次后值改变了,好像有点矛盾,所有自己改了下同时也满足读的时候第一个字节高位为“1”

     for(i=8;i>0;i--)
     {
        // MF522_SI = ((ucAddr&0x80)==0x80);// 从51移植过来的,现在MCU是STM32
         if ((ucAddr&0x80)==0x80)
            MF522_SI_H()
        else
           MF522_SI_L()

         MF522_SCK_H()
     Delay_us(1);  //add by chen ji an
         ucAddr <<= 1;
         MF522_SCK_L()
     Delay_us(1);  //add by chen ji an
     }

     for(i=8;i>0;i--)
     {
         MF522_SCK_H()
      Delay_us(1);  //add by chen ji an
         ucResult <<= 1;
//     ucResult|=MF522_SO; // ucResult|=(bit)MF522_SO; // 从51移植过来的,现在MCU是STM32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8))  ucResult|=0x01;
     else    ucResult&=~0x01;

         MF522_SCK_L()
      Delay_us(1);

     }

     MF522_NSS_H()
     MF522_SCK_H()
     return ucResult;
}

/////////////////////////////////////////////////////////////////////
//些RC632寄存器
//
/////////////////////////////////////////////////////////////////////
void Write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 ucAddr;

    MF522_SCK_L()
    MF522_NSS_L()
   Delay_us(1);  //add by chen ji an
    ucAddr = (Address&0x7F);   // ucAddr = ((Address<<1)&0x7E);  //我自己修改部分,其实后面是没有改的语句也是不行

//特别说明下:我是认为第一个地址左移一次后值改变了,好像有点矛盾,所有自己改了下同时也满足写的时候第一个字节高位为“0”
    for(i=8;i>0;i--)
    {
       // MF522_SI = ((ucAddr&0x80)==0x80);  // 从51移植过来的,现在MCU是STM32

         if ((ucAddr&0x80)==0x80)
           MF522_SI_H()
    else
           MF522_SI_L()

        MF522_SCK_H()

      Delay_us(1);  //add by chen ji an
        ucAddr <<= 1;
        MF522_SCK_L()
      Delay_us(1);  //add by chen ji an
    }

    for(i=8;i>0;i--)
    {
       // MF522_SI = ((value&0x80)==0x80);  // 从51移植过来的,现在MCU是STM32
  if ((value&0x80)==0x80)
           MF522_SI_H()
    else
           MF522_SI_L()

        MF522_SCK_H()
      Delay_us(1);  //add by chen ji an
        value <<= 1;
        MF522_SCK_L()
      Delay_us(1);  //add by chen ji an
    }
    MF522_NSS_H()
    MF522_SCK_H()
}

请有做过这个的高人帮忙指点!求救。。。

楼主:
自己发现的问题并且解决了!

是自己定义的GPIO弄错了脚号,所有读出来的全是“0”,自己的粗心!见笑了!

如果有出现同样的问题,可以和我一起学习!
谢谢大家!

楼主:
感觉读写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