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S1102 这个示波器值不值

楼主(2014-04-24):
Tek 又搞活动了, 还发到我的邮箱,说6K的示波器,现在只要3.3K ,头脑一热拍了一个,发现评价不大好,大家怎么看呢。

网友:
低端机不建议买国外大品牌,性价比低。现在国内品牌也做得不错了。

网友:
1K  我就去抢...

网友:
自己用还是很值的

网友:
3K3就是1102的TB官方活动价。。。我还以为是1102B。可能是为1000B系列让路的才有这么大幅度。

楼主:
对tek印象还不错,以前用过5w 多安捷伦的,感觉性能很好,但是使用习惯做的不如tek ,国内厂家不知道没用用过,不知道好坏,所以也不知道性价比。

网友A:
这机器去年促销似乎是两千六百多块钱,后来再促销变成两千九百多,现在三千多,越促越贵啊。
这机器硬伤是存储深度低得可怜,如果是我,会选择普源DS1074Z。打个比方吧,TBS1102好比Nokia 3100,当年卖1600,现在打折卖1000,DS1074呢是很多年后兴起的国产品牌推出的红米,卖799,同样能打电话发短信,要说质量稳定性之类的呢,还是Nokia好一点,不过我是不会再去买那个3100了,因为这两款机器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去年促销似乎是两千六百多块钱,后来再促销变成两千九百多,现在三千多,越促越贵啊。
这机器硬伤是 ...

太精辟了

网友:
这示波器就靠TEK牌子忽悠这么贵。不过照样有人买,真蛋疼

网友:
单看存储深度就没提不起兴趣了

楼主:
多亏有大家提醒,我果断的点了放弃订单了,之前看个别网站装让二手的只要2000多,还以为很超值,看来真是鸡肋啊。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去年促销似乎是两千六百多块钱,后来再促销变成两千九百多,现在三千多,越促越贵啊。
这机器硬伤是 ...

您的比喻真给力

网友:
难不成tex生意不好也学小mi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去年促销似乎是两千六百多块钱,后来再促销变成两千九百多,现在三千多,越促越贵啊。
这机器硬伤是 ...

这个比喻很贴切,也容易理解
与普源DS1074Z相比,差异很大,比如存储深度,波形捕获率,数字荧光效果,最小电压档位,可扩展的总线触发和解码 波形录制分析等
3.3K买完DS1074Z,剩下的钱还能买个便宜的小逻辑分析仪玩

网友(2015-12-28):
普源2、3千示波器性能不必泰克同等价位差。

网友:
泰克低价机的触发还算不错的。

网友:
示波器存储深度很重要,否则,再高采样率实用性也不大。
现在按田忌赛马看吧。国产中端的性价比超过国外低端。

网友:
做日常使用倒是还行

别指望很好,尤其那配套的探头还不如市面上买的

网友:
这个存储深度不是很低么,同等价格都可以买国产示波器,存储深度都比这个高

网友:
这个泰克低端,16K点的深度好蛋疼啊。

网友:
这个档次的示波器,还讲什么存储深度啊。

网友(2016-03-08):
存储深度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直接导致标称的采样率是否有意义
如果存储深度不够,慢时基档位下 一台标称2G采样率的示波器实际采样率还不如一台500M采样配大存储深度的示波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