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矢量算法

楼主(2014-04-24):
     SVPWM算法将电流分解为iq和id,  每个文档都说
“保持id恒定,转矩直接与iq相关”
     关键是此时,id保持恒定为多少才合适????

网友A:
励磁电流,可以以空载电流做参考。

网友:
ID=0的控制吧

楼主:
  你说的是PMSM电机,主要想搞清楚ACIM电机的磁链控制,也就是说id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励磁电流,可以以空载电流做参考。

您的意思是说直轴电流=空载电流?

网友:
顶一下,求大神指点,我也在做ACIM的矢量控制,我知道PMSM电机Id=0.但是在ACIM电机中Id怎么定呢

网友A:
以空载电流为参考,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增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空载电流为参考,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增减。

比如一个15kw的电机空载电流为10A,那是不是Id就取10A左右呢?还是需要经过坐标变换

网友A:
ID给定值为10A左右,坐标变换后的值作为反馈值,经过PI运算形成ID的控制环。
IQ控制环根据力矩要求,另外一个PI环计算。力矩环之外再可以速度环,这个具体看你是速度给定还是力矩给定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给定值为10A左右,坐标变换后的值作为反馈值,经过PI运算形成ID的控制环。
IQ控制环根据力矩要求,另外一 ...

taoworking

你说的这个控制流程我名表,如题,就如您说的id=10A,这个值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
以空载电流为参考,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增减。至于多少最合适,根据你具体电机具体要求,实验后的数据调整到合适状态即可。

网友B:
Id就是电机励磁电流,电感及Id固定的情况下转速(频率)越高,感应电动势越高,而变频器能输出的最高电压是确定的,所以在额定50HZ时,Idmax=最高输出电压/(2pi*50*Ls),频率再加那就进入弱励磁状态了。实际上我不建议Id设置为50HZ空载电流,因为这时的励磁损耗是偏大一点,电机的设计者的意图是在额定频率,额定负载下,此时励磁电流才为最佳励磁电流,而这时候输出电压还有一部分是加在定子电阻上的,所以最佳的Id设置应该为(最高输出电压-额定电流*Rs)/(2pi*50*Ls)。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就是电机励磁电流,电感及Id固定的情况下转速(频率)越高,感应电动势越高,而变频器能输出的最高电压是 ...

Ibblsws
   直接被您忽悠晕了,呵呵……  我理论还待加强……

   请问您,对于PMSM,ACIM,您所说的id设置方法都适用么?

   能否介绍几篇参考文献,或书 的理论出处,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C:
工程中一般用这个公式
U=4.44f*N*phi
f是额定频率,N是定子每相有效匝数,phi是磁链值,U是定子额定相电压

当然上述公式是  根据定子磁链定向的矢量控制系统

如果需要弱磁升速,那么需要降低给定磁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d就是电机励磁电流,电感及Id固定的情况下转速(频率)越高,感应电动势越高,而变频器能输出的最高电压是 ...

这个最高输出电压是指什么呢?  比如50hz对应的380v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中一般用这个公式
U=4.44f*N*phi
f是额定频率,N是定子每相有效匝数,phi是磁链值,U是定子额定相电压 ...

  很多情况下,N不知道,phi也不知道,U可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中一般用这个公式
U=4.44f*N*phi
f是额定频率,N是定子每相有效匝数,phi是磁链值,U是定子额定相电压 ...

Es=4.44 x fs x Ns x Kns x Phi
定子反向电动势

楼主:
引用 楼主:
Es=4.44 x fs x Ns x Kns x Phi
定子反向电动势

但是这是VVVF种介绍的一种控制控制合成磁通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Id就是电机励磁电流,电感及Id固定的情况下转速(频率)越高,感应电动势越高,而变频器能输出的最高电压是 ...

这个解析很到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是VVVF种介绍的一种控制控制合成磁通的方法。

不管是恒压频比 还是矢量,定子磁链及相电压之间的关系永远是   U=4.44f*N*phi  这个用什么方法无关

U可知,phi是你要求的

f为额定频率,N不知道就向厂家要

很多空间矢量变频器里面是有这个参数设置的,设置好了控制程序用标幺值就行

至于定子磁链  转子磁链和气隙磁链,之间差的只有漏磁通,很多时候直接忽略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恒压频比 还是矢量,定子磁链及相电压之间的关系永远是   U=4.44f*N*phi  这个用什么方法无关

U可 ...

hellochen

     3Q^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恒压频比 还是矢量,定子磁链及相电压之间的关系永远是   U=4.44f*N*phi  这个用什么方法无关

U可 ...

hellochen

     是不是Phi,f与U的关系,也是区分是否弱磁控制的一个拐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Id就是电机励磁电流,电感及Id固定的情况下转速(频率)越高,感应电动势越高,而变频器能输出的最高电压是 ...

据说在设计硬件的时候加入DA能更方便调试,想请教下DA是用来观察什么参数的,主要加在什么地方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Ibblsws
   直接被您忽悠晕了,呵呵……  我理论还待加强……

只适用于ACI,PMSM一般Id=0,弱磁情况下Id<0。书的话推荐电机与拖动基础,公式是自己总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最高输出电压是指什么呢?  比如50hz对应的380v么?

没错。字数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据说在设计硬件的时候加入DA能更方便调试,想请教下DA是用来观察什么参数的,主要加在什么地方呢?谢谢 ...

前期我是用MODBUS跟上位机通讯显示波形,要观察的参数多了去了,后来发现CCS有个实时运行模式,可以保证CPU实时运行,又能实时显示数据波形,就不用这个上位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ellochen

     是不是Phi,f与U的关系,也是区分是否弱磁控制的一个拐点?

可以这样理解

phi小于额定时就是弱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前期我是用MODBUS跟上位机通讯显示波形,要观察的参数多了去了,后来发现CCS有个实时运行模式,可以保证C ...

我指的是能用DA观察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指的是能用DA观察的波形?

电流波形,电压波形,中间计算数据的波形,比如电流电压相位差,励磁分量转矩分量等等,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d就是电机励磁电流,电感及Id固定的情况下转速(频率)越高,感应电动势越高,而变频器能输出的最高电压是 ...

(最高输出电压-额定电流*Rs)/(2pi*50*Ls);;这里的这个电感 不应该是 互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高输出电压-额定电流*Rs)/(2pi*50*Ls);;这里的这个电感 不应该是 互感么?? ...

电流要经过互感和漏感啊,就是定子电感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Id就是电机励磁电流,电感及Id固定的情况下转速(频率)越高,感应电动势越高,而变频器能输出的最高电压是 ...

生动的给我上了一课,简单明了透彻。谢谢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生动的给我上了一课,简单明了透彻。谢谢大师!

头一次有人叫我大师不敢当。能懂的自己摸索也能摸出来,不能懂的讲了也白讲。

网友(2014-06-27):
正常情况下,等于零就可以。

楼主(2014-10-18):
论坛中,高手很多啊!

网友G(2015-09-27):
引用 网友B:
Id就是电机励磁电流,电感及Id固定的情况下转速(频率)越高,感应电动势越高,而变频器能输出的最高电压是 ...

你想法很好,但问题不知道电机额定点处的Ls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想法很好,但问题不知道电机额定点处的Ls是多少...

我也不知道,自己根据电机实际情况测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自己根据电机实际情况测呗。

嗯,变频器只能测出空载或者轻载下的Ls,因为没有条件能带着额定负载测Ls。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变频器只能测出空载或者轻载下的Ls,因为没有条件能带着额定负载测Ls。 ...

Ls大小基本没多大变化,50hz空载,输出电压比额定略低点测就可以。

网友:
跟电机相关,永磁同步电机的话就是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