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Pack Installer每次打开都提示错误,无法下载...

楼主(2014-04-24):
卸载Keil重装后问题依旧

也试过把Pack目录里的pdsc文件删掉重新下载,还是不行

keil版本是5.05,之前最早的5.0版本也是这样
系统是Win7 64bit

会是Keil的问题,还是操作系统不兼容?

网友A:
5.05版本已经被淘汰,得用5.10才可以。MDK5.XX版本只能使用最新,旧版本是无法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5版本已经被淘汰,得用5.10才可以。MDK5.XX版本只能使用最新,旧版本是无法升级的。 ...

果然,装了5.10版本就好了

Keil这么NB的公司,发布个软件都不测试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装了5.10版本就好了

Keil这么NB的公司,发布个软件都不测试的吗

他们是特意这么做的。

网友(2015-02-16):
此文章有解决办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9b01f660101kgkj.html

网友(2015-04-30):
谢谢,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