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的面试题目,求助!

楼主(2014-04-24):
写一个指针函数,指向指定的地址运行?

网友A:
int (*f) (int x); /*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

 f=func; /* 将func函数的首地址赋给指针f */

参考 http://www.cnblogs.com/gmh915/archive/2010/06/11/1756067.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 (*f) (int x); /*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

 f=func; /* 将func函数的首地址赋给指针f */

void function(int Addr)//Addr是指定的地址;
{
     void (*f)(void);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变量;
     f=Addr;               //给函数指针变量赋值;
     f();                     //执行函数;
}

网友:
引用 网友B:
void function(int Addr)//Addr是指定的地址;
{
     void (*f)(void);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变量;

差不多这个意思,你自己在编译平台上试下

网友:
我觉得你没看懂, 哈哈h!

网友:
这个百度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