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打开某个程序都要读取硬盘很长时间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24):
I5-2450的U,4G内存,64位win8系统,系统运行速度其实还可以,但就是每打开一个程序,硬盘灯都要亮很久然后程序才打开,比如打开任务管理器,用了大概40秒,硬盘是WD 500G 5400转,谈不上什么性能,但感觉也不至于如此吧,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是不是只要跟硬盘有关都很慢?如果是请检查硬盘的工作模式,不是DMA,而是PIO,具体原因未知

网友:
我的电脑也这样,一卡,十有八九是在读写硬盘

网友:
内存太小了,装32位系统吧,没有至少8GB,64位系统是跑不爽的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我是打开我的电脑的时候,进度条要半天,才会显示盘符。
后来重新建立了一下索引后就好了。
打开“控制面板” -> 大图标显示 -> “索引选项” -> “高级” -> “重建索引”。

整个过程比较花时间,要几个小时。

楼主:
去问了一下度娘,感觉比较靠谱的解释是系统自带的杀毒软件导致的,每打开一个程序,MSE都要扫描一下,导致程序启动慢,但启动完后运行速度感觉正常,可以在Windows defender中添加例外,让程序启动时不被扫描,这样应该就快多了,我试试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
感觉楼上是最不靠谱的解释。

都是默认设置,为啥就你的电脑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