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的信号收发的问题

楼主(2014-04-24):
发送的代码
  while (1)
  {

                SPI_CE_L();                 //停止发送
                NRF_Write_Buf(NRF_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发送地址
                NRF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len);                          // 写发送数据
                delay_ms(1);
                SPI_CE_H();                 //激发数据发送到空气中

                delay_ms(10);

  }

接收代码
  while (1)
  {

                        SPI_CE_H();                 //搜索空气中的地址和数据如果正确写入fifo
                        NRF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3);//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delay_ms(1);
                        SPI_CE_L();                 //停止接收
                        delay_ms(10);

  }
}

目前的情况是接收和发送同时上电,可以接收到正常的数据。如果单独把发送模块电去掉,可以发现接收不到数据,然后把发送模块上电,还是接受不到数据,理论上上电之后它就会不断的往空气中发送电磁波,接收模块也在不断的从空气中搜索接收,但是为什么就是接收不到呢?

网友A:
沙发

你是不是整块板包括MCU一起断电的?

如果不是的话可能就是发送那边的时序乱了,因为NRF24L01的是没有复位操作的,SPI容易出现时序乱了

所以一般我是只能用断电来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你是不是整块板包括MCU一起断电的?

是啊 这个挺蛋疼的  发现确实把接收的电也断了  但是现在把发射模块单独断开,但是接收还是能检测到信号,真是奇怪,难道接收到的数据都是从fifo里面读的都是以前的?但是我用指令去清除fifo又清除不了。
现在能证明数据确实一直在发送,因为我把接收模块单独把电断开(所有寄存器都清零),再上电接收,能直接检测到信号。
就是没有办法证明接收模块一直在接收数据。因为把发送模块电断开和不断开效果一样。。。。。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好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这个挺蛋疼的  发现确实把接收的电也断了  但是现在把发射模块单独断开,但是接收还是能检测到信号 ...

模块上有个中断脚,就是接收时会有个中断产生,你可以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下有没有中断产生

网友:
你调好了没有?就贴那么一点点代码谁看得出问题?等我调好了,我全贴出来。飞思卡尔的mcu

网友:
上电时无线模块内部没准备好的话可能导致发送失败,再初始化一次后通讯就正常了。你的设计还没有达到产品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