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实现max232收发自适应?

楼主(2014-04-24):
想实现max232收发自适应。就是自动识别rx和tx线, 用cd4053好像不行,电压不够,信号继电器太大。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
这个不好做

楼主:
如果是ttl电平就好,但232电平还没想到解决办法。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
用OPA可以嗎?

楼主:
说下用opa的想法?谢谢!

网友:
识别时串口是否有数据在收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下用opa的想法?谢谢!

類似 RS485 transceiver, 不過你自己用 OPA 兜一個

http://www.maximintegrated.com/app-notes/index.mvp/id/1833

网友A:
要不用AQV253之类的光耦代替继电器?
不知有没有小体积的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用AQV253之类的光耦代替继电器?
不知有没有小体积的光耦

光耦可以实现232电平隔离吗?,+15V 到 -15v的电平变化。

网友B:
你先断开你的TX,测量外面是低于-3V的是外面进来的TX,然后你用继电器转成正确的,别告诉我外面极性随时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断开你的TX,测量外面是低于-3V的是外面进来的TX,然后你用继电器转成正确的,别告诉我外面极性随时会 ...

问题是不能用继电器,体积受限,不过还是谢谢!
不知道这样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