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恒流源

楼主(2014-04-24):
现在打算用STM32做一个恒流源,要求是负载在0到30欧,电流在100mA到1000mA可调,步进值为10mA,打算用推挽拓扑,能实现么?现在我就在考虑AD的采样问题,是否需要用外部的AD芯片呢?STM32自带的芯片能够用么?采样电阻准备用0.5欧姆的

网友A:
10mA总共才100步,分辨率好低的说,就用STM32的12位DAC实现你这个东西,都有点大材小用了,很好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A总共才100步,分辨率好低的说,就用STM32的12位DAC实现你这个东西,都有点大材小用了,很好实现的。 ...

采样电阻0.5,步进值为10mA,也就意味着一个步进,ADC采样变化量才5mV啊!对应ADC的采样变化值大概是6左右,好做么?我采样的时误差都超过了一个步进值了啊!你能说一下怎么才能提高ADC的采样精度,期待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A总共才100步,分辨率好低的说,就用STM32的12位DAC实现你这个东西,都有点大材小用了,很好实现的。 ...

还有电流的精度是正负1%。

网友B:
采样前放大一下就可以了,注意采样电阻的功率(温飘)

网友:
       应该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前放大一下就可以了,注意采样电阻的功率(温飘)

我现在打算用0.5欧姆的1W的,假如放大,倍数不能太大吧!电流在100mA到1A,只能放大6倍,我想用一个5V参考12位的AD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2014-07-14):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打算用0.5欧姆的1W的,假如放大,倍数不能太大吧!电流在100mA到1A,只能放大6倍,我想用一个5V参 ...

lz用的是F几?看看是否可以外置Vref,搞个低一点的精密电压源(2.500v)。
一般都有12bitADC+DAC;
100ma~1A,10ma步进,用0.5ohm1W我觉得发热太大了,0.1~0.2ohm1W就可以了。不用放大,直送ADC。

网友C:
用F373吧,可以外置基准,16位SDADC,差分输入,就是有点贵。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谢谢回复,已经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F373吧,可以外置基准,16位SDADC,差分输入,就是有点贵。

已经完成了,最后使用的是STM32F103RB的芯片,采样很好

网友D:
用buck电路吧,我以前做过,电流采样方面可以用一个电流采样芯片,如MAX4173,控制上可以使用PWM低通滤波,或者STM32PWM后级加隔离驱动直接推管子也行,如果要求效率的话,可以采样同步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buck电路吧,我以前做过,电流采样方面可以用一个电流采样芯片,如MAX4173,控制上可以使用PWM低通滤波, ...

嗯!谢谢你的建议,我已经完成了,采用的是推挽拓扑,BUCK不是隔离的,我需要隔离的拓扑结构

网友(2015-10-09):
具体怎么做的,说说看啊

网友E:
楼主,要怎么做到恒流呢。推免拓宽是不是三极管啊?

楼主(2015-12-19):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怎么做到恒流呢。推免拓宽是不是三极管啊?

不是,采用推完拓扑结构,属于开关电源的一个拓扑结构

网友:
本坛里的是否就是你们需要的:STM32数控横流恒压源&充电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4020-1-1.html

网友(2020-10-14):
STM32 恒流源 可调,mark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