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上如何查看编译过的程序中的函数的出处

楼主(2014-04-24):
在CCS5上,如果查看程序中的函数的出处?
比如,main()中的SysCtlClockConfigSet函数,鼠标放上去,用F2只能显示这个函数式extern void,不能够直接打开所定义的文件和出处。
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很多编译器都有这样的功能。
谢谢。

楼主:
在CCS5.3上,如果快速查看程序中的函数的出处和定义?
比如,main()中的SysCtlClockConfigSet函数,鼠标放上去,用F2只能显示这个函数式extern void,不能够直接打开所定义的文件和出处。
有人说用F3或右键--open declaration。

通过查找我知道这个函数在Mware/delivery/sysctl.c文件中定义的。
但是我的工程文件中并没有添加这个文件,而只是在search path中添加了MWare这个路径,以及用add files添加了delivery.lib库文件。

那是不是就不能用f3来查找和打开源文件了?

网友A:
在ccs设置里选择其他编辑器,比如vc6.0编辑器、ultraedit、sourceinsight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cs设置里选择其他编辑器,比如vc6.0编辑器、ultraedit、sourceinsight等等...

谢谢,还可以这样的啊,那不错。能把CCS和SOURCEINSIGHT关联起来那就爽歪了。
如果是用到了lib库的话,那还是没法去查找到源文件的。

网友A(2014-05-24):
我是利用vc或ultraedit来给工程里的c代码写注释,编译还是在ccs中。ccs的代码格式看着有点别扭,而且对中文支持不好,会时不时把一些中文注释变成乱码,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利用vc或ultraedit来给工程里的c代码写注释,编译还是在ccs中。ccs的代码格式看着有点别扭,而且对中文 ...

呵呵,谢谢。

网友(2014-07-03):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万分感谢。

网友:
F3 F4 CTRL+F

楼主:
谢谢大家。如果是链接他的动态库的话,是没有查找出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