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采集滤波 采样电阻烧坏

楼主(2014-04-25):
最近发现一个现象,电路原理图如图一所示,sig5处输入的是一个4~20mA信号,R43是一个100Ω的采样电阻,后面的电路时一个有源二阶滤波电路,实现4~20mA电流信号采集滤波得到电压信号,并送至ADC中进行数字处理,现在问题是R43采样电阻会烧断,正常情况下R43最多只有25mA左右的电流流过,而R43的封装是0603足以符合和要求,想不通为什么,请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100欧/25mA,LZ算术怎么算的?

网友B:
你端口可能无加TVS管压敏电阻一类的保护器件。干净信号无问题,意外怀孕总是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欧/25mA,LZ算术怎么算的?

我的ADC基准电压是3.3V,0.025A*100=2.5V,在基准电压范围内。功率方面,0.025*0.025*100 = 0.09W,而0603封装贴片电阻能承受功率为0.1w,也在范围内。

网友:
即使能承受0.1W你用到0.09W?  这也太胆大了吧

另外你能保证不会有超过25mA的电流过来吗?如果有一个5V的电压突然进来呢

网友:
0.025*0.025*100 = 0.09W 这都什么算术啊

网友:
至少要留30%的余量

网友:
用2个0603的200欧电阻并联代替试试

网友:
在sig5入口再加个100om的电阻

网友:
0603电阻功率太小,0805都紧张,最好直接用1206的,价格也差不了多少,多修一次的钱够买一堆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端口可能无加TVS管压敏电阻一类的保护器件。干净信号无问题,意外怀孕总是有的啊。 ...

端口处输入的4~20mA电流是一个恒流源发出的,很有可能在上电的时候会怀孕,继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