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ACIM方案

楼主(2014-04-25):
小弟在做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异步电机,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人用过TI官方的方案,能否说说效果怎么样。。谢谢

网友:
直接用肯定不行的,要量产或修改或自己写

网友:
ti的东西,空载还行,带载就不行了!

网友:
哪只能参考,直接用肯定不行

网友:
可以肯定的一点:无感绝对没有有感精度高……

网友A:
人家毕竟不是专业做电机驱动产品,我去过TI的一个关于他们最新的一个什么FOC的固化在芯片里的算法的研讨会,BLDC,PMSM的我不清楚,我就看ACI的,首先硬件的基本要求就是要2路输出电压和2路输出电流采样,输出电流采样大家都有,再要输出电压采样……国内行业内没人这么干的吧,成本高了不说,可靠性也打折扣,而且那次研讨会根本没有演示ACI的产品,所以我判断TI的ACI做得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毕竟不是专业做电机驱动产品,我去过TI的一个关于他们最新的一个什么FOC的固化在芯片里的算法的研讨会 ...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毕竟不是专业做电机驱动产品,我去过TI的一个关于他们最新的一个什么FOC的固化在芯片里的算法的研讨会 ...

业内哪家芯片公司是专门做电机驱动产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毕竟不是专业做电机驱动产品,我去过TI的一个关于他们最新的一个什么FOC的固化在芯片里的算法的研讨会 ...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B:
本来异步电机的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就不容易做好。TI只是提供一个磁链估算和速度估算的方法,对于入门者,能完全理解就很不错了。
如果能吃透,在深入理解电机,应该也能逐步调整好控制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异步电机的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就不容易做好。TI只是提供一个磁链估算和速度估算的方法,对于入门者, ...

以前做过V/F控制的变频器,这次老板想往深了做,用矢量控制来做,感觉比V/F控制要难好多,看了一个多月的资料感觉还是有点困难

网友:
是比较难,我自己也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很多理论性的东西,加之要求对电机比较熟悉。
且做且学习!!!

网友C(2014-05-30):
我也开始在研究了,在现场很多情况是真的没办法按编码器什么的,空间矢量,真心很难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开始在研究了,在现场很多情况是真的没办法按编码器什么的,空间矢量,真心很难的说。 ...

有没有什么好的书或者治疗资料推荐一下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的书或者治疗资料推荐一下哈

国内最大的是汇川了,看看说明书吧,但只能了解一下外围,及自己需要做成什么样
英威腾和蓝海华腾的也可以。

网友(2014-07-05):
如果那样也可以的话。用不着去开发了。直接买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D:
国内大多都是基于TI的平台做的异步电机矢量控制,我的异步电机无传感矢量控制使用TI的方案,感觉还好

网友:
没错,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E:
我也做了,觉得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做了,觉得不错的

那请问您电机的参数是怎么得到的呢?TI好像没有给出算法

网友(2014-11-05):
引用 网友D:
国内大多都是基于TI的平台做的异步电机矢量控制,我的异步电机无传感矢量控制使用TI的方案,感觉还好 ...

业内专业人士?

网友(2018-02-27):
有人玩过STM的不?例程里好像什么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