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不通

楼主(2014-04-25):
输入电压VCC
槽型光耦输入端串了个200欧的电阻。可是不通,是什么原因?用单片机控制导通的,
我测的电阻电压为2v。算下来,电流有10mA吧。光电管压降1.5v,其他的电压到单片机引脚上去了。

直接接地 ,不接单片机  ,电阻压降有4点几v。发光管压降还是1.5v。还是不通。

网友:
发光管压降1.5V好像是正常的吧?

楼主:
就是槽型光耦,没输出。估计是光没照射过来。按理说,输入端应该是通的,为毛没光

网友:
你这种问题最好把原理图上上来!

楼主:
貌似没发光

网友:
输出端接个上拉电阻试试看

楼主:
大光耦这边也没光啊。两个都不通

楼主:
这个图,输入边为500欧的电阻,输出边还是100欧,为毛不通?光电管压降1.5v。。

楼主:
怎么没人解释下?实验结果出来了:不要那个100欧的电阻,直接接地,再把集电极接上拉10K就能通。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解释下?实验结果出来了:不要那个100欧的电阻,直接接地,再把集电极接上拉10K就能通。
为什么?

负载100欧,哪儿带的动啊。要50mA才能到5V

楼主:
说的好。现在又换了另一个牌子的光耦,又不行了。10K上拉都不行。5K上拉也不行。

网友:
是光耦有问题吧
我使用的参数是初级180欧姆驱动,次级上拉2K,无需整形,直接进CPU脚上,用来测量电机转速,信号6K频率没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是文档上的引脚号错误。现在改过来就好了。商家做文档不细心。太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文档上的引脚号错误。现在改过来就好了。商家做文档不细心。太坑了。 ...

我去.....这也太不负责了吧.......这都能搞错.......吐血阿

楼主:
他用英文名标记引脚时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