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SD卡内部原理的吗?删除多个文件时是否会反复擦写?

楼主(2014-04-25):
我平时用数码产品一般都不怎么爱惜,手机几乎没帖过膜。但是对于相机里的SD卡却不敢掉以轻心,生怕哪次拍的照片因为SD的问题而丢失。

之前在京东买卡的时候,看到下面的评论确实有悲剧的,有些甚至是出国旅游回来发现SD读不出。

今天想讨论的问题是:删除或剪切SD卡中的多个文件,是否会造成SD的某些扇区(如文件分配表)反复擦写?删除1000个文件是否会擦写1000次?

因为有此顾虑,我导出相机中的文件时一般都是复制出来,然后快速格式化SD卡。

网友:
一般都是需要写入的时候检查是否需要擦除。

网友A:
一般SD卡都是用FAT32, 根据FAT32文件系统, 删除文件只是对短文件名的标记了"0xE5", 剪切应该是对短文件名标记为"0x00", 表示为文件为空. 不管是剪切还是删除, 文件的实际内容还是存在, 没有进行擦写, 这就是为什么可以做数据恢复的原因. 当你的SD卡写满, 才会擦写这些剪切或删除的文件的实际内容.

网友:
没有你说的那么脆弱,话说你这个用法累不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SD卡都是用FAT32, 根据FAT32文件系统, 删除文件只是对短文件名的标记了"0xE5", 剪切应该是对短文件名标 ...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
SD卡内部也是Flash结构,根据Flash特性,哪怕是改写一个字节也要整页写,如果删除多个文件时,这多个文件的标记都在同一页里面,是否每删一个文件都要写一次。如果正在对某个文件操作时出现意外,有可能丢失整页数据,因此我认为SD卡使用过程中应该是有这个风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
SD卡内部也是Flash结构,根据Flash特性,哪怕是改写一个字节也要整页写,如果 ...

意外是一方面,主要是文件写入要擦写一次文件分配表,删除又一次。  如果一个文件2次,那一张卡拍1万张照片就擦写2万次了。

不知道是否SD卡内部有磨损均衡机制,如果没有,SD卡的寿命的瓶颈就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SD卡都是用FAT32, 根据FAT32文件系统, 删除文件只是对短文件名的标记了"0xE5", 剪切应该是对短文件名标 ...

标E5, 00, 就算是一个字节,按理说也要擦掉才能写入吧。

网友:
SD卡内部有磨损均衡机制的, 否则10W次擦写寿命很快就挂了. 我手里玩的SD卡也有几十张, 就坏过两张, 所以没必要那么小心翼翼, 拍了照片当晚就拷贝到电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