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无电源输出,求指点

楼主(2014-04-25):
我一款PCB在生产时部分出现异常,无输出电源,所有器件都已经换过新的。输出后级相关的电路也全部断开,还是查不到原因,IC相关公共配置是正常的,圆圈相关的四支相关脚电平不对。求分析问题思路。
电路如图:

网友:
一般先查IC 供电 然后控制端 反馈 输出驱动端波形有没有 驱动管有没有坏

网友:
路上说的对

楼主:
就是无反馈输出,输出驱动端波形不对,所有的器件都换过,还是不行

楼主:
与同事一起查,也没查出问题来。我想应该是没有查漏掉,只有请大家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