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超探头的内部构造及原理哪位有相关资料共享一下啊....

楼主(2014-04-25):
想DIY一个B超探头玩....B超探头的内部构造及原理哪位有相关资料共享一下啊....

网友A:
老婆有了? 鉴别胎儿性别的结果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婆有了? 鉴别胎儿性别的结果你懂的.

才一个月.现在做在能看出来时正好用上.

网友B:
真诚地劝楼主别拿老婆孩子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诚地劝楼主别拿老婆孩子做实验

...我自已试自已.不过现在没资料,不知DIY是否可行.

网友:
楼主 还是省省吧。

网友:
现在的探头是压电阵列的,这个估计占B超小半的成本,而一台一般的超声价格是以十万为单位来计算的。如果利用老旧的机械扇扫探头,分辨率就不能保证了。

网友C:
同样超声获取信号后的图像处理一点也不简单,要想做出一点样子,估计投入的资金与时间就超出DIY的范畴了。想要看看小孩子的性别,还是贿赂下超声大夫来的方便。

网友C:
现在有一种3D探头,就是那种探头是椭圆形状,鼓鼓 的那种,可以实现胎儿面部重建,孕期差不多的时候,可以去看看提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超声获取信号后的图像处理一点也不简单,要想做出一点样子,估计投入的资金与时间就超出DIY的范畴了。 ...

真想看性别.现在一滴血寄到香港就可以了...怀孕初期就可以验出了.哪用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一种3D探头,就是那种探头是椭圆形状,鼓鼓 的那种,可以实现胎儿面部重建,孕期差不多的时候,可以 ...

其实以较好的价格买到这类探头的话也行.我主要想做这方面算法处理.

网友:
实话说 我也有这个DIY的意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以较好的价格买到这类探头的话也行.我主要想做这方面算法处理.

这种探头在philips与ge的机型上见过,国内的机器(迈瑞之类的)还没有,应该是国外产的,不会便宜

感觉应该是共形的阵列

网友:
话说现在能生两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想看性别.现在一滴血寄到香港就可以了...怀孕初期就可以验出了.哪用这么麻烦  ...

这一滴血如何取出来?